請教各位,ZIPPY R2G-6300P-R 這顆power能夠不接Server測試嗎?

楼主(2013-08-15):
各位好
今天一位客戶拿了顆故障的ZIPPY R2G-6300P-R的 POWER來找我
從外觀上可以看到輸出端的電容很多都爆了
想請我更換看看
不過第一次碰SERVER的power supply 目前已經將電容都換掉
接上DIY的防燒器做測試
但發現似乎燈泡連亮都沒亮
(像試接一般ATX Power都會先因為大充電的關係燈泡會亮一下下)
風扇旁的指示燈也沒亮
也沒聽到風扇聲音在轉
測量保險絲也沒燒斷

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接上server才能測試呢?
還是這顆問題不只是電容…?!
如果有其他方式能夠直接啟動測試

另請教接腳定義,在下功夫不夠目前只看出對大片的是接地

還請各位指教

网友:
ATX PS_ON 是綠線接地開啟電源
你的PCB板,接線有看到標示-5V ,有沒看到PS_ON
不然從設備端插槽上,測量出接地對開關PS_ON 槽位

网友:
有沒看見電源蕊片? 有的話可從蕊片跑一下線就知怎啟動了

网友:
電容都凸了,先更換吧!!

楼主:
謝謝各位
在下電容都換了
不過今天回原Server插上測試
指示燈只閃了一秒後馬上熄掉
看來問題是比較嚴重些
因客戶急著要 目前已經拿去送修了

謝謝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