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洗衣時有橡皮或皮帶摩擦的聲音~~

楼主(2013-08-16):
我家的富及第洗衣機最近在洗衣時有異音..(脫水正常)
像是皮帶或橡皮摩擦的聲音..本來以為是皮帶鬆了..
買了一條新的來換..結果洗一下子聲音又跑出來了...
我發現空桶偵測水量時為滿水位...爬文應該是皮帶太緊了..
所以皮帶太緊但還是有這個聲音..這樣到底是哪裡有問題啊?
是剎車皮嗎??懇請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
我遇到,通常是皮帶太鬆,空轉的摩擦聲

楼主:
但是我調過了..目前是太緊也有這個聲音

网友:
也許摩擦面太光滑,不妨增加一點粗糙度

网友:
軸心快壞了也有(揪揪聲)

楼主:
請問一下..如果是軸心的話是軸心哪方面的問題..?

楼主:
補充一下..我把內筒用雙手順時針轉動會動一下..也有哪種聲音出現..但逆時針轉不動..

网友:
那是橡皮磨擦聲QQ?

楼主:
是啊..跟洗衣時一樣的聲音..

网友:
會不會是剎車皮的問題, 因為我當初處理皮帶問題時, 有油跑進剎車系統
後來我清理完,就沒聲音了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把皮帶塗上皮帶蠟..一開始沒聲音..而且內桶不會轉...
過了一會...聲音又出來了..而且我發現內桶會順時針轉一下..是同時的..轉的時候聲音就出來..
我把內桶抓著讓它不會動...就沒聲音了...這到底是哪裡的問題啊???

网友:
= = 皮帶塗上的那是甚麼東西?
我通常是在皮帶接觸的地方,拿挫刀模個幾痕,稍微增加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我把內筒用雙手順時針轉動會動一下..也有哪種聲音出現..但逆時針轉不動.. ...

答案出來了!確定軸心不良,暫時性解決用WD-40往煞車皮一噴,不要噴太多,聲音就沒有了(讓內筒打滑)

楼主:
hate大..我是有用砂紙磨一下..再抹上皮帶蠟..如下

楼主:
阿資大..所以是軸心剎車皮的問題嗎?剎車皮噴wd-40沒聲音讓內桶打滑..但這樣是不是洗得比較不乾淨?
那如果有辦法把軸心拆下來的話..剎車皮塗皮帶蠟會改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