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ST-ATX340开关电源(采用AT2005B芯片)故障

楼主(2013-08-16):
  一台世纪之星ST-ATX340开关电源,采用的是AT2005B电源控制芯片。故障表现为:经常要启动几次才能成功!拆开检查发现PCB上好几个2200uF的电解电容爆裂,遂逐一更换。其它元件目视无损坏。
  更换电容后将电源单独测试。插上AC220V,测绿线(PSON)、紫线(5VSB)都有5V电压。短接绿线与GND,电源无法启动,但是有时风扇会微微动那么一下。。。
  如果将绿线与GND急促地短接、断开,也就是说连续点动两次,电源就会正常启动了。两次短接的时间太长也不会启动,时间间隔要≤0.5s。

  检查了AT2005B周边的元件,没任何异常发现。测量AT2005B关键引脚的电压,№15(VCC)5V正常、№11(REM)5V(在短接绿线启动时降为0V)正常、№9、10(C1/C2)正常工作时频率为36KHZ(用UT71D测)。
  №8(CT)所接电容容量正常(2000pF)。

  请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AT2005B内部有损坏?

  有哪们朋友遇到过类似必须连续点动才能启动的情况,请给敝人一些提示哦!谢谢啦!

  参考电路图太大,故直接给个链接:

网友A:
綠腳到IC之間的元件測試都正常嗎???

查不出來就換一顆IC試試!!

連結斷了???   不能開!!    看看是否先下載好再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綠腳到IC之間的元件測試都正常嗎???

查不出來就換一顆IC試試!!

回eson大,绿线对地短接时,AT2005B 第11启动脚同样是低电位,因此启动信号电路没问题。
现在苦于没有IC可换。因为是同事淘汰下来的,可修亦可不修。若真是IC坏了的话,就丢一边算了,也懒得花钱去淘元件。
看故障的情形,好像是IC内部不容易起振的样子啊。
IC周边电容都有量过,没问题。只是奇怪的是,正常启动后测得的IC 第9、10 PWM 输出端频率并非是56KHz,而是36KHz!
启动时没有过流情况,我用电流表测过的。

继续恳请各位大大给点诊断意见!谢谢!

网友A:
這樣是否做一下全面補焊試試,或許有空焊造成觸發後不啟動情形,是在觸發後的啟動電路,那就很廣了??

先嘗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是否做一下全面補焊試試,或許有空焊造成觸發後不啟動情形,是在觸發後的啟動電路,那就很廣了??

先嘗 ...

空焊这环节我已做补焊作业,应该没问题。谢谢ESON大!我继续摆弄摆弄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焊这环节我已做补焊作业,应该没问题。谢谢ESON大!我继续摆弄摆弄看看。 ...

ATX電源新型專用控制芯片AT2005B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電源新型專用控制芯片AT2005B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12-1-1.html

感谢Jeanshyen大,这篇文章已经爬过。现在还是没头绪。只等有空搞个AT2005B更换看看了。
刚刚在国外的网站上找到一个完整的电路图纸,放这里留作自己和大家参考(原理图要清晰,文件大,不知会不会违反版规哦。。。):

采用AT2005芯片的ATX电源电路

采用AT2005芯片的ATX电源电路

  AT2500B正常工作时各引脚的电压参考这个波兰的网站(波兰语完全不懂,依靠Google翻译略知一二):http://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1195507.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Jeanshyen大,这篇文章已经爬过。现在还是没头绪。只等有空搞个AT2005B更换看看了。
刚刚在国外的网 ...

我覺得不是 ic 的問題  !!

感覺就是啟動時偵測到有一數值不到位 (介於正常與不正常之間)

或是說在時間內沒有達到要求 , 透過快速的觸發 , 而滿足條件的要求 !!!

以上是我的看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不是 ic 的問題  !!

感覺就是啟動時偵測到有一數值不到位 (介於正常與不正常之間)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用DMM监测AT2005B各引脚在启动瞬间的逻辑电平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可能这些变化是瞬时发生的。如果更换了IC后还是这样,我打算用示波器查看一下。芯片已购到,今天应该能到——好奇、手痒,还是忍不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用DMM监测AT2005B各引脚在启动瞬间的逻辑电平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可能这些变化是瞬 ...

你那邊可以買到這芯片哦 !!

我們這裡好像找不到 !!!

如果買的到芯片當然是換上測試比較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邊可以買到這芯片哦 !!

我們這裡好像找不到 !!!

这里购买芯片真的比较方便,刚接短讯说已到。这全拜淘宝所赐!其实只要您能想到的东东基本都有!
以往同样很难,在邮局一个来回个把月也不奇怪!
抽空做下“换心”手术再上结果。希望成功!

楼主:
  忙了几天,修修停停的,好歹总算圆满完工了。罪魁祸首就是下图中的这个电容(2.2uF/50V)。拆下一量容值都没有了,大概只有130pF的样子……
  值得提一下的是,AT2005与AT2005B的引脚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不小心用AT2005代替了AT2005B,开机也没损坏其它元件,比较幸运不是?
  因为之前用一个全新的AT2005B换上了, 修复电容失容故障后开机虽然很正常,但是Power Good信号脚(№13)却没有电压输出,换上原来的AT2005B后,一切正常!可能这个新的IC是坏的吧。

  这个电容是所谓的“软启动”功用,避免启动瞬间保护电路的误动作。但我看了大半天上边帖子里那原理图,没看出来“软启动”的机理,倒是实际电路中有12V电压反馈到此电路,如此倒是说得通的。这边图中绿框中的红色标注及元件是实际电路中存在的部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了几天,修修停停的,好歹总算圆满完工了。罪魁祸首就是下图中的这个电容(2.2uF/50V)。拆下一量容 ...

又是電容搞的鬼 ~~

我被搞過好多次 !!

用電容表測試容量正常 !!!

但實際就是不正常 !!

害我走了好多冤枉路 !!!

网友C:
真有耐心~要是我早就丟到一旁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耐心~要是我早就丟到一旁去了

的确哦!关键这只是业余兴趣,顺便了解更多的电源原理、技术。目前基本是"傻修"------拆元件测量。
用示波器摆弄了好久,对修理前后的每个引脚波形测试比对,也没特别不同的地方。只是修复后第6脚电压稍高点、第14、16脚启动瞬间有两个波峰。只怪自己才疏学浅,不懂其中机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哦!关键这只是业余兴趣,顺便了解更多的电源原理、技术。目前基本是"傻修"------拆元件测量。

這篇我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