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CS 865PE主機板電容問題

楼主(2013-08-16):
如圖,請教各位大大,在AGP下方有一顆電容凸了,想要自己換。
他的型號是6.3V 1000UF的,找廢板拆只有2000UF的,想問問可以相容嗎

网友:
電解電容要換新的,是否能夠加大要視電路設計而定??

通常會爆電容多是過熱引起,附近的電容最好也一併更換,避免再度返修??

网友:
1000uF的用到2000uF差得有點多,容值差太多也不行!
建議找看看有沒有1200或1500的去試!
不過最好還是用相同的,耐壓跟耐溫高一點比較好!

楼主:
感謝大大們回覆,等下開始動手囉。
先試試1500的,我手上沒有1200的

网友:
2000也好1500也好(換固態560U/6.3V也行)
就怕SIZE卡東卡西的(怕卡到顯卡上)
Q82 Q81附近(高溫區)的電容一併也換一換
沒有凸,不代表沒問題
要電容表良過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