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EEPC 1015B BIOS燒錄失敗(己解決)

楼主(2013-08-16):
各位大大好
請問這一台小筆電燒錄BIOS是不是有什麼眉角??
我怎麼燒都失敗...
之前也有一台EEEPC也是這様....
我是把BIOS焊下用燒錄器燒再焊上去
是我的方法錯誤還是要用特別的方式燒才可以?
以下是我抓這台BIOS的網頁
http://support.asus.com/download ... id=62QTiqcphq05vBT1
有聽人說有些官網放的BIOS並不是BIOS原始檔
只是更新檔,是這樣嗎???
請指教,謝謝~

网友:
官網抓下來的是R0M檔~不是燒錄機用的bin檔吧!
要轉檔吧!

楼主:
就在剛剛正要組起來時....
奇磧的事發生了...
它竟然開了
在一直換BIOS檔案燒錄完開不起來到開的起來
我的動作只有把主機板的水銀電池和絕緣塑膠片裝上而己
再請問各位大大
這跟我把水銀電池裝上有關係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在剛剛正要組起來時....
奇磧的事發生了...
它竟然開了

官網下載來的是ROM沒錯
但燒錄也可以,
燒錄讀取檔案時也是以BIN格式讀入
燒錄正常
剛又試了一次
燒完沒插電池開機有過電沒畫面...
插上電池約十秒...再插電開機就有畫面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解譯一下這是什麼情況??.

网友A:
有些主機沒裝電池不會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機沒裝電池不會POST

感謝狼大的指導
現在又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再請教一下
現在可以開機了
但系統進不去
用USB微型XP系統也會死當
我是把BIOS刷到最新版
請問刷BIOS會影響到硬體的運作嗎???
我單獨測試硬碟和記憶體都正常
但就是系統不能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機沒裝電池不會POST

這種設計理念不知為何,是怕資訊流失還是時間跑掉??

网友:
推測可能是南橋部分透過電池起振的電路不運作影響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的指導
現在又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再請教一下

只能說有可能還有其他硬體故障,當然BIOS版本也會影響,有些BIOS更新還要看機板硬體版本/REV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說有可能還有其他硬體故障,當然BIOS版本也會影響,有些BIOS更新還要看機板硬體版本/REV等等 ...

BIOS所有版本都試過了
情況一樣....
所以應該可以排除BIOS版本問題
應該就是如狼大所述硬體上還有別的東西故障
謝謝狼大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BIOS所有版本都試過了
情況一樣....
所以應該可以排除BIOS版本問題

OS 進不去就BIOS下 硬碟選項設定錯誤一一妳摸縮一下 看有沒有各AHCI的選項跟ID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 進不去就BIOS下 硬碟選項設定錯誤一一妳摸縮一下 看有沒有各AHCI的選項跟IDE的 ...

大大您好
我有試過您說的選項,情況依舊
我沒裝硬碟用USB的XP微型系統也是進不去
所以應該不是那個問題
謝謝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我有試過您說的選項,情況依舊
我沒裝硬碟用USB的XP微型系統也是進不去

那我建議 更換記憶體 OR 把BIOS 版本降下來  有時會因為BIOS版本支援板子VER版本的問題出現這樣 我碰過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建議 更換記憶體 OR 把BIOS 版本降下來  有時會因為BIOS版本支援板子VER版本的問題出現這樣 我碰過幾 ...

大大您好
BIOS己燒錄過全部版本
記憶體也換過
昨天又發現新問題
進入XP微型系統可以進了(卡很久才進去)
但插上滑鼠或移動滑鼠
就不穩或死當
懷疑是USB方面出問題
這塊板子只有CPU和北橋
這棵北橋很便宜
以亂槍打鳥的方式可會先換北橋試試
謝謝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BIOS己燒錄過全部版本
記憶體也換過

你檢查下 北橋周邊的貼片式電容  我碰過一台EEPC也是類似的狀況 不過他是南僑 根電容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檢查下 北橋周邊的貼片式電容  我碰過一台EEPC也是類似的狀況 不過他是南僑 根電容搞鬼 ...

感謝大大~~
問題解決了...
如大大所述...
是北橋旁邊的smd搞鬼
反覆看了好幾次後才發現
一棵smd電容有些微裂痕,沒很注意看真的不會發現
把電容取下就好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