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234S 顯示異常

楼主(2013-08-16):
此機量測過電源板及AD板兩板電壓均正常,不知是否為此機的通病(25L1005AMC故障),也懷疑是T-CON問題,但要把T-CON往上翻,所以就做罷了,如果真是T-CON的問題只能投降了

進入工模,只能動到CLEAR ETI 這個選項而已,其餘選項均無法移動改變

還煩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建議先換flash 或記憶ic看看  但都要有資料的  就是copy的

网友:
這顆通病幾乎是韌體出問題,不過可能也有例外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的提示
已上網購買,等下星期到貨再來試了,試完再跟位位大大報告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的提示
已上網購買,等下星期到貨再來試了,試完再跟位位大大報告結果 ...

大大是買原版還是改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是買原版還是改公版?

我買FLASH要回來搞,沒有買板子換喔

楼主:
最後 換了FLASH一樣不行,後來才 拿公板測試,結果還是一樣情形,如此應該就是面板的問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