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難纏的SYNCO手提CD

楼主(2013-08-16):
三太子缺錢用,承攬同業轉修的手提CD音響 (僅數位收音機播放正常)
診狀:
1. CD 冷機可讀片播放24~35秒,CD盤停機死當無法再運轉,除非再冷機1~2小時,循環~
2. USB/SD 播放18秒,自行重覆啟動,循環~

保固貼紙,搶錢就要拆

三顆各1W 8550已經把PCB燒的臭黑搭,三太子本錢厚換上三顆2W

USB/SD 重覆啟動故障排除。CD盤熱機死當依然存在

換16P軟排,無效

SPINDLE紡錘馬達歐姆檔測試良好,更換SLED雪橇馬達,無效

鬼畫符後,三太子說:有答案了

看祂單烙鐵解焊28P KA9258D馬達驅動器,技術高超,高到可以超渡這CD盤

畫符飛線,祂說:是有贖罪的機會

嗯! 仙人總是比我們凡人強,CD盤搞定,播放正常

VCC 1000U/25V 再併聯一顆3300U,音量大聲時,響度渾厚穩定

三太子的風火輪首度亮相

看無謀! 面板/按鈕/凹槽 攏紡嘎金系系~ 完修領賞!

网友A:
還拋光打蠟~~~

所以問題出在馬達驅動IC壞了?

网友B:
爆米兄!!!...搶錢搶很兇哦!!!.....
我這個也可以拋光打蠟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46301-1-1.html
看看會不會增加個幾百"流明"......

网友C:
這真的太難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拋光打蠟~~~

所以問題出在馬達驅動IC壞了?

排除可能由馬達引起過載因素後
賸下就是KA9258D 內建175度超溫保護的問題
給三太子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兄!!!...搶錢搶很兇哦!!!.....
我這個也可以拋光打蠟吧!!!...
http://bbs.pigoo.com/threa ...

阿杯~ 沒問題!
送來給三太子過風火輪,
每顆LED變成1W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真的太難賺了!

玩具卡式50元包修也是聚沙成塔

网友D:
太子哥請教一下...

CD/DVD撥放機 的馬達要轉不轉的  或是根本不轉的
(在有過電 顯示面板有字的情況下...)
1. 是不是先查 馬達 及 馬達驅動IC
2. CD/DVD馬達驅動IC   是不是大多外觀是像這顆長散熱翼片的這幅模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子哥請教一下...

CD/DVD撥放機 的馬達要轉不轉的  或是根本不轉的

三太子陪彩樺姐去出公演
我瞧三太子收修會先詢問:最後一次正常運轉至今多久了?
請西門兄:
1.先確認雷射頭是清潔乾淨
2.控制板上拆下6P接頭,指針電表置歐姆檔從接頭處測量SPINDLE 馬達阻抗(不放入CD片)
阻抗100R~200R馬達是良品,80~100R臨界(視馬達驅動IC性能),80歐以下,算了吧!換了吧!
3.雷射頭電位計及16P線排如不熟悉先不要動,越動毛病會越多

网友E:
爆米花搶錢搶得那麼兇,頭上的毛髮有沒有越來越少,頭皮都跑出來見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搶錢搶得那麼兇,頭上的毛髮有沒有越來越少,頭皮都跑出來見客了?

三太子喜歡錢錢,多到都是用水桶裝的零錢
比較傷腦筋的是,阿SIR家裡看不順眼的小家電,叫我下周日開拖拉庫去載
你們台南人攏是好野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喜歡錢錢,多到都是用水桶裝的零錢
比較傷腦筋的是,阿SIR家裡看不順眼的小家電,叫我下周日開拖拉 ...

爆米兄 :

三太子喜歡錢錢......
但是三太子有交代....這次要您義務幫修.....不可收錢....
不然下次就不幫您出"明牌"!!!!......

台南人攏是好野狼....
這您就錯啦!!!....是回收阿伯勤儉持家......蝦米死狼骨頭都撿來給我修.......
啊我只會修"電風"...修"檯燈".....其他的....考倒師傅變沒步!!!.....
是三太子指示我...請您這隻"大獅"出洞....幫忙回收阿伯!!!.....
啊三太子沒有"託夢"跟您講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喜歡錢錢,多到都是用水桶裝的零錢
比較傷腦筋的是,阿SIR家裡看不順眼的小家電,叫我下周日開拖拉 ...

有啊,等3,4,5年之後,有些東西要換新的時候,再請你載回去當實驗品 ... ^__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兄 :

三太子喜歡錢錢......

長髮的不收、困難家庭的不收、神仙的不收,現在又多了老灰狼的不收
噗! 我看等三太子技術修練成功,招牌就收起來
不然繼續下去,修一台賠一台
三太子陪貞子出去巡迴收貢品,大概要七月後才會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啊,等3,4,5年之後,有些東西要換新的時候,再請你載回去當實驗品 ... ^___^

3,4,5年=12年 王兄的功力,它們沒有故障停擺的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髮的不收、困難家庭的不收、神仙的不收,現在又多了老灰狼的不收
噗! 我看等三太子技術修練成功,招牌 ...

回收阿伯算是困難家庭老灰狼....當然不能收!!!...
三太子有交代!!!....等您把回收阿伯的家電修復......就功德圓滿!!!....
會大大的對您加持一番!!!.....給您多加兩個"風火輪".....后您走卡緊A!!!

网友E:
引用 楼主:
3,4,5年=12年 王兄的功力,它們沒有故障停擺的機會

被你知道我的用意了 ...
哈哈,其實那是我在壓榨電器的剩餘價值,有許多的東西都用到不能用,或者懶得修,然候才會把它們送走,要不然怎麼還會到現在還在用2005年買的二手電腦呢?

像電扇的風向轉盤壞了,有嘗試去修,但是裡面的卡榫壞了,風向轉盤只能用綁的,然後改做為排送風扇,而此扇前陣子又有別的問題,有修好了,等有時間再貼出來.

其它還有風扇也是壞了零件傷腦筋,若口袋飽飽的話,早就把它回收,或者送給想修的人了.

网友:
高手
單烙鐵拆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你知道我的用意了 ...
哈哈,其實那是我在壓榨電器的剩餘價值,有許多的東西都用到不能用,或者懶 ...

涼風扇的風向轉盤是由5/6轉減速馬達驅動
大部分都是馬達貧油運轉故障,除非是名牌扇否則不值得買料更換
如果是卡榫膠孔擴孔破裂可自行融膠修復

台北近郊回收場故障扇一台100,可考慮電子扇下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涼風扇的風向轉盤是由5/6轉減速馬達驅動
大部分都是馬達貧油運轉故障,除非是名牌扇否則不值得買料更換

我家的都是壞些內部零件,無零件難修,裂掉的塑膠零件用瞬間接著劑也沒用.

你貼的照片也是去回收場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都是壞些內部零件,無零件難修,裂掉的塑膠零件用瞬間接著劑也沒用.

你貼的照片也是去回收場買的? ...

這是客人在回收場100買來修的
更換15尺 AC線150完修,它800讓出~

王兄要是知道回收場來源,家裡的老舊電扇就可以棄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客人在回收場100買來修的
更換15尺 AC線150完修,它800讓出~

你的客戶很厲害,不過他會這樣做,也因為是認識你 ... 所以你比他厲害.
他要是認識我就沒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