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2S 是面板問題嗎?

楼主(2013-08-16):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遇到了這台不知從何下手的LCD

希望大家能幫我看看問題大概在哪

先謝謝大家

此台螢幕故障畫面如下

開機LOGO

開機LOGO

桌面

桌面

這是否為面板故障呢?可以修嗎?

謝謝大家~~~

网友:
可以先用公板點看看

這有點像是LVDS少一組資料

楼主:
狼大,您好,您說的公版是指AD公版嗎?因手邊沒有,另外請教一下開機LOGO那張右上與右下的那個是螢幕破嗎??謝謝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您好,您說的公版是指AD公版嗎?因手邊沒有,另外請教一下開機LOGO那張右上與右下的那個是螢幕破嗎?? ...

面板破掉應該是黑色的

网友:
看那個痕跡的走向比較像是面板破

网友:
此畫面很有映象派大師的味道.......

左下角角很像破屏

网友:
不確定面板有沒破...換張桌面圖片試試

网友:
直接這樣拿去富比士拍賣.搞不好會賣到很高的價錢喔!

网友:
如果是CRT電視,就是消磁不良,不知液晶會不會?

网友:
他這種狀況用高亮度LED手電筒照面板可不可以看出來啊?

网友:
個人認為是T-con,   用示波器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您好,您說的公版是指AD公版嗎?因手邊沒有,另外請教一下開機LOGO那張右上與右下的那個是螢幕破嗎?? ...

是的就是AD公版

左上與左下那個亮亮的角落可能是偏光膜問題也可能是面板液晶體本身的問題

网友A:
我提供一下樓主用的桌布原圖好了。

所以面板應該是沒破..?

网友:
panel 壓到破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提供一下樓主用的桌布原圖好了。

正解!!     面板沒破!!

楼主:
感謝大家熱烈的回應,我個人也認為面板問題板較大
但是不是破就真的看不出來,換了桌面也是一樣
看來有可能要棄修了
謝謝大家~~~

网友:
是面版破了.

网友:
好機器啊,拍賣品名就定作"即時印象派大師畫作產生器"好了
只要把圖丟進去,馬上變成印象派,拍照,交差

楼主:
哈哈,那我來上拍賣試試看吧

网友:
看原圖就知不是破屏啦,別再往破的角度去分析了,謝謝!
面板ic故障可能最大,找得到ic也未必能換。
換塊面板測就知道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