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NPN BJT替代料(WTR AX-280CD)

楼主(2013-08-17):
最近又在幫朋友整理老綜擴,文聲的WTR AX-280CD
狀況是會燒保險絲,一開始是猜功率晶體被擊空直接對地短路
再確認變壓器跟橋式的二極體都是正常後,就把所有晶體都拆下來量極性
拆完才發現PCB焦黑,最嚴重那顆被擊穿了,量過極性確定都是NPN BJT

由於所有BJT上面的字樣都被磨掉了,手上也沒有電路圖,所以只能瞎猜選料
變壓器的空載電壓是AC29.6V,理論上選100V以下應該都可以
HFE活著的七顆都不太一樣,一顆36,一顆44,三顆是46,一顆96,一顆120

目前看上的是2N3055這顆,只打算換一到三顆,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合適的選擇
是有考慮到如果八顆全換,那還不如拆舊料下來,改作成LM3886

再麻煩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先看看AMP_DC電壓是多少,再來決定功率晶體要用什麼型號來代替,還有是確定電路是全對稱還是辦對稱,謝謝。

楼主:
感謝D兄的回覆,線路追到一半,應該是半對稱架構

拆了所有功率晶體,一上電還是燒保險絲,在猜驅動級可能也有問題

跟朋友討論了一下,應該就放棄不修了

网友:
Amp應該是比較好修的吧,又不是像電腦板那麼麻煩.
好好的把零件都檢查看看,你將會有所發現的.
在板子上以Ω檔量小黑豆電晶體,電容也量看看是否有漏電,其它電阻是有燒毀成短路或斷路的.

网友:
---->拆了所有功率晶體,一上電還是燒保險絲,在猜驅動級可能也有問題

除了驅動級要檢查外,濾波電容也要拆下來檢查,電路中的短路現象要先排除,
再來找其他的問題.........

网友:
拆舊料下來,改作成LM388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