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 烙鐵架 (黑白舞)
火..

楼主(2013-08-17):
自從上次黑白舞....做了一些 LED( 燈條)檯燈
http://bbs.pigoo.com/thread-46301-1-1.html
最後有提到說要......
剩下一些認為用不到的"破銅爛鐵"....準備拿去"換現金"....再跟烏骨雞學姐換"898D".......
要籌到約2500元左右....以目前的廢鐵的回收價格.....大概要400~500多公斤........
過沒幾天.....阿乾師傅就說要把他的玩具....無條件借給我"練功"!!!!....
阿乾師傅的溫控電烙鐵首部曲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87-1-1.html
師傅有交代....要好好練功....等練好功力....籌到$$$.....再來買898D......
這兩天收到師傅的大禮......才想到說.....事先沒有準備好烙鐵架!!!....
二話不說.....就來準備"黑白舞"個烙鐵架救急!!!.....
心中稍有盤算....往破銅爛鐵堆裡找出一些東東來......
↓下列零件大概是全部總成.......有10元的咖啡罐..女王的洗碗鋼刷
6cm的鐵管蓋..9cm長的不鏽鋼管..小鐵片..1/4螺絲..7/8橡膠管套..鐵條..鐵盤..

↓將2支鐵線(約30cm長)打造成大小適中的彈簧...
做法 : 找直徑比22MM(53MM)小一點點的鐵管..用虎頭鉗固定夾夾住用...
順著鐵管繞圈....鬆開之後....直徑會變大一點點....剛好套住不鏽鋼管(咖啡罐)

↓用開罐器將咖啡罐上方挖空...用根鐵管將鐵罐內緣滾平(防止刮傷)
    將成型的彈簧套上不鏽鋼管和咖啡罐....將7/8橡膠管套用打孔器將中心挖空...套上不鏽鋼管

↓這樣大致上就完成了.....只剩下排列組合....看看鎖在哪個孔位比較"順手"

↓鎖上小鐵片和螺絲.....完成了.....拍幾張不同角度的照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將洗碗鋼刷塞到咖啡罐內...將烙鐵海綿修剪成圓型...塞到6cm的鐵管蓋內....
來幾張不同角度的完成圖......請各位大大多多指點指點!!!.....

實作心得 :

1.這次的作品.....實在"難登大雅之堂"......只因小弟個性急...要上網買個烙鐵架(要等個幾天)....
   又要比價又怕買貴....以後買整組的"898D" 就有附個烙鐵架....乾脆把$$$省下來!!!....
2.或許有人會認為...做不夠"工錢"(製作工時約1.5小時)...一個烙鐵架才多少$$$....
  但是若把這些材料賣給回收廠....總重約2公斤....可能賣不到10元....
  上網買個烙鐵架(加上運費)大約要花200元上下
  既可"腦力激盪"....又可省$$$(我比較不會賺錢)....何樂而不為???....

网友A:
看到下巴都快掉了
烙鐵放置的地方會熱嗎??

网友B:
我覺得上網拍回來一個烙鐵架的我是個傻子
因為是鐵製的,所以海棉放久了就生鏽了,又懶得拿出來清潔風乾
所以也自製了一個全不鏽鋼的,這樣才讚啦~

网友:
請學姊下單~~~來個痞酷專屬的配件

网友:
超讚的DIY,很值得大家學習

网友C:
再鎖一個焊錫架就可以揪團了
那個鐵蓋有份量ㄡ1.2公斤有嘛?

网友D:
老花狼真是厲害
破銅爛鐵變成實用的工具,讚!

PS 放錯版面,違規記點一次

网友E:
我以前小時候在學電子電路時,那有什麼烙鐵架,能做這樣就很好了。
底盤或許加些配重會穩定些。

移至電子儀表及工具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下巴都快掉了
烙鐵放置的地方會熱嗎??

烙鐵放置的地方不會熱!!!..

烙鐵鐵質的部分沒有接觸到不鏽鋼管!!!...
烙鐵手把最粗的地方約20mm...不鏽鋼管的內徑約21mm...
塞到管內...藉著7/8橡膠管套......剛好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上網拍回來一個烙鐵架的我是個傻子
因為是鐵製的,所以海棉放久了就生鏽了,又懶得拿出來清潔風乾
所 ...

我以前也都是在材料行買烙鐵架.....
每次用到最後都是放海棉的地方..生鏽破洞....就再買新的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鎖一個焊錫架就可以揪團了
那個鐵蓋有份量ㄡ1.2公斤有嘛?

hoxmac大 :

焊錫太重啦!!!...一捲至少0.5~1kg!!!...
我都習慣把焊錫放左手邊...方便使用!!!...
那個鐵蓋...不到50g....有份量的是那個底盤!!!
底盤....直徑15公分...厚度1.2公分.....重量約1.7kg....
整個焊錫架的重量接近2kg......

网友F:
我的愛「架」:
小巧又不占空間!

材料準備有:①玻璃菸灰缸一個;②適當長尾夾一個;③烙鐵用鋼絨一個
簡單的組合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花狼真是厲害
破銅爛鐵變成實用的工具,讚!

爆米兄  :

老灰狼...閒閒美代子...賈霸黑白舞....
近視加老花.....方向沙攏膜.....不知要放哪個版面??

違規記點一次.....先計在牆上!!!.....
等集滿5次....再跟您換一箱"礦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小時候在學電子電路時,那有什麼烙鐵架,能做這樣就很好了。
底盤或許加些配重會穩定些。

老大!!!....

那個底盤....直徑15公分...厚度1.2公分.....重量約1.7kg....
整個焊錫架的重量接近2kg......小孩都說太重啦!!!.....
謝謝您!!!...幫我移到合適的版面...

网友G:
是什麼樣的打孔器呀??

怎可以打這麼大洞又那麼深???

我只見過打紙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什麼樣的打孔器呀??

怎可以打這麼大洞又那麼深???

imcrazy大 :

打孔器...就是一般在打皮帶孔的那種....或是一般帆布店打孔穿鉚釘的那種啊!!!...
我想您可能會錯意了!!!...
7/8橡膠管套的高度只有2cm...打完洞...再套上不鏽鋼管.....
我用的是19mm的!!!...小到皮帶孔的(約3mm).....最大的有25mm.....

网友H:
這次的作品.....實在"難登大雅之堂"......

arthur 大,別逼小弟罵髒話,這樣講太謙虛了!
照片不用太漂亮,看你有辦法把彈簧螺旋捲得這麼漂亮,就知道是狠角色。
連小學參加工藝比賽的我,都不敢亂靠邀了

↓下列零件大概是全部總成.......有10元的咖啡罐..女王的洗碗鋼刷
6cm的鐵管蓋..9cm長的不鏽鋼管..小鐵片..1/4螺絲..7/8橡膠管套..鐵條..鐵盤..

大大如果不是開工場,就是家裡喜歡留破銅爛鐵,這些材料哪找的到啊!?!
不是在虧您,是我常搬家,東西都留不住,只能看別人的作品流口水。

整個焊錫架的重量接近2kg......小孩都說太重啦!!!.....

我就是愛重的架子,這樣即便粗手粗腳也不怕烙鐵亂飛。

真的很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hoxmac大 :

焊錫太重啦!!!...一捲至少0.5~1kg!!!...

如果把烙鐵支架往右移動,中間空出的部份就可以架高放焊錫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愛「架」:

小巧又不占空間!

你這招是哪招啊?
裡面那些綠綠的又金光閃閃的材料是什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arthur 大,別逼小弟罵髒話,這樣講太謙虛了!
照片不用太漂亮,看你有辦法把彈簧螺旋捲得這麼漂亮,就知 ...

pigtail大您好 :

我也沒有很謙虛(還有點臭屁)....只是把想法付諸行動....分享給大家參考....
我不是狠角色啦!!!....我是"叫小賀".....
平常多吃一點....就不會"亂靠邀"啦......(開玩笑的啦!!!別介意)

我沒有在開工廠.....是做黑手(黨)的!!!....每天敲敲打打....總都會有一些哩哩扣扣的廢料....
總是想說"天生我才.必有我用"....或多或少都會留下一些小零件...

您還是學生嗎??....為什麼常搬家??....工作關係嗎??
常常搬遷....想必隨身物品會越少越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把烙鐵支架往右移動,中間空出的部份就可以架高放焊錫架了.

架高放焊錫架???.....

橫著放(可以用抽的)???.....還是....
直著放(整捲拿出來....用完再放回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架高放焊錫架???.....

橫著放(可以用抽的)???.....還是....

焊錫支架示意圖,平常焊錫就放在架上,要用時一拉就可以用,不用時再捲回.
焊錫滾輪輔助滾筒,不裝也是可以用,裝上的話更好拉錫線,可以取不用的原子筆管,小鐵管等等.

你看怎麼做方便就怎麼做.

网友:
不簡單,大家創意都不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焊錫支架示意圖,平常焊錫就放在架上,要用時一拉就可以用,不用時再捲回.
焊錫滾輪輔助滾筒,不裝也是可以用 ...

您說的這個是不是產線、實驗室常看到的那種?
您這個圖我倒是沒看過,比較常見的是四四方方的。Google 查 焊錫架 都看的到。
這種就真的要很重了,粗魯拉扯錫絲的時候,才會穩如泰山。

ps. 小弟不當學生已經很久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您說的這個是不是產線、實驗室常看到的那種?
您這個圖我倒是沒看過,比較常見的是四四方方的。Google 查 ...

你說的我沒用過,我自己目前在用的是以鉛線去折成的,是固定的.

焊錫架是我自己根據樓主目前的烙鐵架想的,只要支架夠力和固定好,因為有另外加了焊錫滾輪輔助滾筒做為焊錫被拉時的緩衝,所以拉力雖大,但是焊錫滾輪的受力並不大.

网友:
焊錫用吊的就可以不用壓底了
找一根筷子或圓棒
在兩邊綁線
找一個可以吊焊錫的地方  (檯燈 桌子 椅子 天花板 牆壁用掛的
我現在是把桌子鑽兩個洞穿線  要焊錫時 手往肚子摸 大概就可以摸到了
有多餘的空間還可以拿來放 膠帶 工具 等等 隨時會用到的周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說的我沒用過,我自己目前在用的是以鉛線去折成的,是固定的.

跟我一樣耶!!
這招是我以前要拿焊錫時
放桌上不好捲 就放腿上 但是會掉到地板
後來看到桌上有洞 就往洞裡穿線了
就這樣一直用到現在了

原來鉛線可以頂的住焊錫的重量不會彎阿
我是用衣架子去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樣耶!!
這招是我以前要拿焊錫時
放桌上不好捲 就放腿上 但是會掉到地板

方式有許多種,只要適合你自己用即可,方便就好.
我呢為了省空間,所以把它吊起來適合我用.

网友J:
讚!好一個實用DIY~

网友K:
ARTHUR大:
   好厲害!!創意巧手 佩服之至!!

网友I:
引用 网友K:
ARTHUR大:
   好厲害!!創意巧手 佩服之至!!

難道阿乾大看了也在手癢 ...趕快止癢吧 ... 等您的作品 ...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難道阿乾大看了也在手癢 ...趕快止癢吧 ... 等您的作品 ...

SCOTTWANG大:
  我的數位電源還在"倫飛電腦---一個頭兩個大",手不夠巧,頭腦不夠靈光,手癢就多打鍵盤,多搓滑鼠了!! 來去改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讚!好一個實用DIY~

喔,你好像失蹤了好多天了,該不會潛水去抓鯊魚了 ...

有關你的看看吧.
冷凍油精 DIY 工具 請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465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K:
ARTHUR大:
   好厲害!!創意巧手 佩服之至!!

阿乾師傅 :

我比較笨!!!...單晶片程式讀到現在還是一知半解....有看沒有懂!!!....

黑白舞....卡簡單....這個不用頭腦....不用背程式.....

网友:
順手最重要..我也是自己搞一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