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分離式室內機 風扇馬達軸承問題

楼主(2013-08-17):
家裡的分離式冷氣
買來至今已經6年,都沒灌過冷媒(冷氣都會冷...) 也都沒叫過外面保養(都自己定期用空壓機清灰塵)
室外機自己有拆開清潔過,並用紅丹漆保養,所以狀況還ok

近期,室內機有一台有問題,感覺像是軸承問題,會支支叫
上網google後
1.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634653&p=1
2.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9082300422

發現這問題似乎是通病,不常用或是老舊都會導致問題發生

因為對冷氣沒有了解...想請問這種冷氣如果是換軸承自己可以diy? (拆解容易嗎? 需要將機器整台拆下來?) 還是工事費大,建議請人來保養?

謝謝.

网友A:
面對機器左邊的風鼓軸承失油了,不必更換加點黃油就可以了
如果沒經驗,這部份比較不好拆,第一關面板要拆下來就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對機器左邊的風鼓軸承失油了,不必更換加點黃油就可以了
如果沒經驗,這部份比較不好拆,第一關面板要拆下來 ...

我今天把冷氣拆開,可否請大大指點拆面板部分

网友:
你應該是沒辨法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把冷氣拆開,可否請大大指點拆面板部分

紅圈處有2顆螺絲要先拆下來,之後前殼底部(出風口處)要往外拉,這時前殼會卡到導風板不好拉,你必須施點小力閃過導風板,
但要小心這裡弄不好外殼會裂開,底部拉出來之後,前殼再向上提起就可以整個前殼卸下來,如果提不起來,檢查一下外殼上面膠帶是否已撕掉

冷排左邊有2顆固定螺絲必須拆掉,出風口上方的水盤也必須拆掉,這時鼓風輪左邊會有一塊塑膠板也必須拆下來,這時候你就會看到塑膠板內會有一個橡膠軸承,在軸承中心孔抹一些黃油再裝回去就行了

前殼要裝回去時,必須從底部出風口處先套回去,上部再用力壓讓卡勾卡住就行了

記住在拆之前一定要先斷電,記住每個零件的位置,不然拆的下來裝不回去就麻煩了

网友:
Hitichi 三天前解決一模一樣的問題,
拆了主控板, 導水/風槽, 左側冷凝器固定螺絲卡榫,
左側風扇橡膠導輪,
(右側冷凝器固定螺絲卡榫沒拆,
有點複雜怕拆壞)
在承軸處灌些黃油裝回,
收工.
嚇死人風扇清潔當然不再話下..

网友:
會支支叫.一般是右側馬達培林快掛了.
異常震動才是左側軸承滾珠磨損.

提供參考.視狀況而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把冷氣拆開,可否請大大指點拆面板部分

其實用"聽聲音"或"用手感覺"....大概可以分辨問題出在左邊(風鼓軸承)或右邊(馬達培林)...

左邊(風鼓軸承)....比較簡單....我都直接噴潤滑油(用塑膠細管直接噴)

右邊(馬達培林).....比較麻煩....要拆主控板....馬達和風鼓的螺絲......才能將馬達拆下...
若是沒有工具...馬達培林不好拆.....請人來保養....可能會要您換新馬達!!!...除非您堅持只換培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用"聽聲音"或"用手感覺"....大概可以分辨問題出在左邊(風鼓軸承)或右邊(馬達培林)...

左邊(風鼓軸承 ...

是的...我有在網路拍賣 問冷氣保養的人
他直接報價換新馬達3500NT....
想說好貴...一直想要動手來試試看
可是看完上面這麼多大大的回覆 讓我一直遲遲不太敢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處有2顆螺絲要先拆下來,之後前殼底部(出風口處)要往外拉,這時前殼會卡到導風板不好拉,你必須施點小 ...

大大...可以問一下 這種塑膠殼 有賣嗎?
因為怕裂開..先找條後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有在網路拍賣 問冷氣保養的人
他直接報價換新馬達3500NT....
想說好貴...一直想要動手來試試看 ...

報價換新馬達3500NT....就是要賺您不會的啊!!!....
我曾問過電器行....新馬達一顆要一千多....可買回來自己換....
若是自己會拆開馬達.....2個培林....不到200元....(就怕買不到)

如果您能確認是馬達培林磨損...那倒還好!!!....
我也是自己黑白舞.....(之前沒有"逼猴")....硬把培林拆下換新.....
敢動手....就有機會!!!....要膽大心細(拍照存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問一下 這種塑膠殼 有賣嗎?
因為怕裂開..先找條後路

原廠服務站有賣

网友:
就如4樓jasonchen3219大所言..(並非潑您冷水)
正確的外殼猜卸.昰由上方敲開卡勾.由上往下取下.但我們為求快速.會由下往上避開擺葉拆開(但並非所有廠牌都避得開).且新手可能會折斷擺葉或面板.
拆開後.再取下機版.水槽等.算是簡單的.重點在於:需鬆開馬達內6角.稍翻開冷凝器.取下線流扇及馬達後.
再進行維修工作.(磨損!黃油絕對不能解決問題)
而馬達分解容易.但更換培林.若無治具及經驗.稍有不慎!輕者重換培林.重者軸心變形.馬達報銷.
而在拆裝過程.注意鋁鰭片割傷.銅管彎折.
以上提供DIY參考.加油!!成就感無價~

网友:
一個中間的螺絲, 還有左上角冷凝器螺絲

這中心只是塑膠零件, 把它灌黃油進去

网友:
重點在右方的馬達要卸下換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