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420HW02 V.0 慢動作 更換驅動IC 綁定

楼主(2013-08-17):
面板型號

慢動作  照相照不出來  請各位大大  看完自行想像一下吧~~

檢查出問題的驅動IC 準備更換下

撕下驅動IC  清潔殘膠    貼上CAF膠  綁定

綁定完成開機狀況

网友:
真是專業丫~

网友:
專業維修設備n_116|

网友:
專業維修設備羨慕

网友A:
面板貼的那兩片塑膠片是做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貼的那兩片塑膠片是做啥用的?

小弟來代答一下 …

報告a大,它是一邊固定在上板一邊固定在玻璃…
  其主要目的為…

       一 …當玻璃取下時,為了避免上板晃動造成 cof 脫膠。
       二 …上熱壓機時,玻璃面與上板需保持同一水平面。

一般在操作時,每片上板會在二端貼上一片固定片,大面板大多是二片上板會貼上4片固定片,
       此例中… 因是換左一的 cof ,所以需在左上板加固定片。

此固定片一般都用隨手取得的物品,例如木片、棉花棒等,做面板維修的最多的就是破屏,所以就用廢棄的上板來做固定片。

网友:
真是專業,工廠出來的.
沒辦法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來代答一下 …

報告a大,它是一邊固定在上板一邊固定在玻璃…

雖然還是有點霧沙沙~~~感謝你的說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雖然還是有點霧沙沙~~~感謝你的說明

想要去參觀機器嗎 有空可以叫可愛大載你去看看 晃晃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要去參觀機器嗎 有空可以叫可愛大載你去看看 晃晃阿

口愛ㄟ在台南說~~~~

這種動面板換偏光膜的要分解面板對吧?

換驅動IC的也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愛ㄟ在台南說~~~~

這種動面板換偏光膜的要分解面板對吧?

他來高雄時候 叫他載你去晃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貼的那兩片塑膠片是做啥用的?

在固定PCB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來代答一下 …

報告a大,它是一邊固定在上板一邊固定在玻璃…

感謝大大替我做專業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愛ㄟ在台南說~~~~

這種動面板換偏光膜的要分解面板對吧?

對阿~~都要把玻璃卸下來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阿~~都要把玻璃卸下來用~~

所以這類由面板造成的問題家電廠商、業者通常都是不碰的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這類由面板造成的問題家電廠商、業者通常都是不碰的囉?

因為一個不小心玻璃就會破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一個不小心玻璃就會破裂~~

瞭解~~那你們做這個風險不就很高?

萬一有個意外就得賠人家一塊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瞭解~~那你們做這個風險不就很高?

萬一有個意外就得賠人家一塊面板了?

沒錯~所已在施工時要多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所已在施工時要多注意~~

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