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觸控面板破屏維修!! 昂達 V702 、SONY MT11I 、NOVO7

楼主(2013-08-17):
好久沒發帖了!!   貼一下我近期維修的觸控面板破損照片!!

昂達 V702

這台觸控完全失效

^ 正面

^背面

其實拆對岸製的平板觸控板,不會很困難,只要注意別被破損的玻璃割傷就好!!

觸控板與塑膠框,大多是膠合而已,慢慢撬開即可,有人會用加熱法,

但是加熱過度,可能塑膠框會有變形情形,不可不防!!

^完修照片

照片有點少,是因為已經修復了才想到要拍照!!

再來

SONY  MT11I  智慧型手機

這支手機是我表妹的,摔破面板,但是觸控功能都還正常!!

^正面

^背面

^側面

仔細看,這張觸控板一共有三層,正面的那層玻璃破損了,
中間那層是觸控板,所以這樣就可以解釋這支手機為何觸控板破損了
還是能夠正常觸控的原因。

完修照還沒拍!!  因為料件還在空中!!  後續再補吧!!

再來

NOVO7 !!

這台是同事的小孩摔裂的!!  今天才收到,已經被我拆了才想到拍照!!

^觸控板正面

^觸控板背面

這台拆觸控板時,要注意施力的地方,
我是從背面將薄刀片或是拆殼工具(烏骨雞學姊那取得)插入膠合處
再慢慢施壓剝離膠合處,拆除時亦要注意玻璃碎片,
我就不小心畫了一小道,還好不深??

^型號資訊

^機體內部配置

^這台IO裝置是與主機板本體分開的,

這種設計有一種好處,就是IO介面中,充電、訊號插頭是經常易損的部位
把這些另外製作專用版,故障的話,更換或維修是會比較便利的!!

今天才拆,料還沒訂,期待一下吧!!

以上照片是 GPLUS N939 手機拍的  寬版是相機功能拍攝,正常版是LINE CAMRA拍攝!!

網上有滿多人批評N939的相機功能是廢的,在我使用上覺得效果還算不錯,

但是跟SONY的比較,是有稍微遜色,近拍功能差一些,其他並沒有不優的地方!!

楼主:
SONY  MT11I  觸控屏  續!!

淘寶速遞  19日 到貨!!

^拆封

^包裝成這樣,確實不容易會破損的。

^新品  正面

^新品  背面

^在正面上膠,讓機殼與觸控屏黏合

這張觸控屏與原廠膠合處不同,原廠膠合處是在正面與機殼黏合
而這張觸控屏,膠合處是設計在背面,與液晶屏黏合!!

^把觸控屏黏上,將背面保護紙撕除,黏合膠就出現了!

^組裝,完成。  開始準備刷機!!

网友A:
eson0724大 :

好久不見您發帖了!!....原來偷偷在"練功"!!!....
開始修觸控面板啦!!!....厲害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on0724大 :

好久不見您發帖了!!....原來偷偷在"練功"!!!....

工作忙了一段時間,加上近期維修的內容大多已經發過了!!  所以就沒有重複的必要!!

也沒偷練功啦,我是都亂修,最近是有花比較多時間研究手機及平板沒錯!!

平板及手機維修,站內的資料較少,所以發上來做資料!!  謝謝支持!!

NOVO7的  還沒訂到貨,補維修成功文資料要再等等了!!

楼主:
MT11I   刷機!!

先利用原廠的程式升級到 ANDROID 4.0.4

想ROOT要先解鎖,也有不須解鎖的方式,但是我沒成功過!!
還是乖乖地先解鎖!!
http://www.dashi.com/guide/605.html
解鎖參考
http://shuaji.lexun.cn/article/4129
http://www.miui.com/thread-525778-1-1.html
我是用這種方法解鎖的

http://apk.tw/forum.php?mod=foru ... eid&typeid=3572
這裡也有ROM可以下載,
不過我是用原廠的ROM
升級過後,因為使用者的相關資料都在,所以為了讓手機的運作順暢,
記得要再恢復原廠設定值,並刪除所有資料。

http://apk.tw/forum.php?mod=foru ... eid&typeid=3573
這裡有ROOT的程式,   不過我用這個,失敗了!!

http://www.shuame.com/
我ROOT是用刷機精靈成功的!!
用刷機精靈下載到這個ROOT程式

直接用刷機精靈的刷入升級功能刷入之後,ROOT就成功了,
SUPERUSER或是SUPER SU就請到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了!!

MT11I的缺點,沒法卡刷,因為CWM   XCOVERY我刷不進去!!

http://forum.xda-developers.com/showthread.php?t=1364509
這裡可以參考!!

索性不刷CWM

已經ROOT過了,我想安裝的軟體   LINK 2 SD  及  SWAPPER 2 能上就行

LINK 2 SD 及  SWAPPER 2  可以直接在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
也可以在這下
SWAPPER 2
http://apk.tw/forum.php?mod=view ... ghlight=SWAPPER%2B2
LINK 2 SD
http://apk.tw/forum.php?mod=view ... p;highlight=LINK2SD

在安裝LINK 2 SD前要先將 SD卡做分割  建議使用8G以上 CLASS 10 的SD卡較優
我是用
MiniTool Partition Wizard Home Edition
http://www.azofreeware.com/2009/07/partition-wizard-40.html

以8G的SD卡來說,先把SD卡分割成3個區塊

@@第一區塊約切成  4-6G左右空間  這部分是當一般外接SD卡用,也就是儲存影片、照片、下載的磁碟
FILE SYSTEM  設定為  FAT32 格式   TYPE  要設為 PRIMARY

@@第二區塊約切成  2-4G左右空間  這部分是給LINK 2 SD將安裝的APK應用程式轉存的位置
FILE SYSTEM  設定為  FAT32 格式   TYPE  要設為 PRIMARY
LINK 2 SD 執行時會問你要使用的第二分區的檔案格式,我試過 改成 EXT2  、EXT3
但是都失敗了,不能順利做連結,只有 FAT32格式在連結上沒有問題,
但是一旦連結之後,LINK 2 SD 程式所使用的磁碟格式會變成 EXT2或 EXT3,
為何會這樣,我也還沒搞清楚???

@@第三區塊約切成  256MB左右空間  這部分是給 SWAPPER 2 用,
FILE SYSTEM  設定為 LINUX SWAP 格式   TYPE  要設為 PRIMARY
可以把這個區塊當成是XP或WIN7在傳統硬碟上的暫存記憶體來看,用以加速系統運作

以上這2個程式,是用在RAM及ROM都小的手機上,也是必裝的程式,

SWAPPER 2 有個缺點,就是每次開機都要重新執行一次,把SWAP分區啟動作為暫存記憶體

若是在有刷入 CWM  的手機上,SD卡可以利用CWM的分割功能來做,會比較簡單一點!!

以上都安裝完成之後,這支MT11I好像 戰鬥機一樣

可以安裝這麼多應用程式了!!

楼主:
補上 NOVO7 完修照!!

网友:
最近也換修NOVA7 Advanced換了5臺
呆料nextway E100,ZTE Optus MyTab LightTab,近日也準備換修
其換法跟板主貼的大都一樣

楼主:
忘了提醒!!  換觸控板要記得順便買膠帶

圖片來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159346521

就是這種膠帶!!
有些屏不帶膠的!!

网友B:
eson0724 大
平板的屏部分不知道方便短訊息告知是對岸哪一店家呢?
雖然小弟還沒有碰過....但是總有一天會想要DIY看看!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n0724 大
平板的屏部分不知道方便短訊息告知是對岸哪一店家呢?
雖然小弟還沒有碰過....但是總有一天會想 ...

每家出廠的零件都不同,賣家進貨的料件也多不一樣,尤其是價格部分,
若是使用集運,還要考慮到集運點的問題,所以沒有特定的廠家可選!!
只能靠自己查詢,最好下訂前,先以阿里旺旺通訊軟體,跟賣家確定料件及運費之後再下訂??

网友C:
我在這家買過膠帶,種類太多都不知道要買那一種。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0926386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這家買過膠帶,種類太多都不知道要買那一種。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1519 ...

換觸控的不用那麼寬的!!   0.5公分的就很夠了!!

网友(2013-09-26):
長見聞了.謝謝大大分享經驗.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NY  MT11I  觸控屏  續!!

淘寶速遞  19日 到貨!!

請問大大MT11這玻璃要多少?
另外為什麼玻璃還要有排線??
你文中不是有說::面板~觸控板~玻璃
怎麼外層還要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MT11這玻璃要多少?
另外為什麼玻璃還要有排線??
你文中不是有說::面板~觸控板~玻璃

我拍攝的只有觸控板部分喔!!

MT11 觸控板主體有三層,前後均為玻璃,中間才是觸控板本體,排線是連接觸控板到主機板的,將觸控訊號傳遞到主機板,這部分與面板是沒有關聯的喔!!

關於價格部份請自行詢價,我就不方便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