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中華CLAA220WA面板無法使用RTD2270驅動版點亮(已解決)

楼主(2013-08-17):
怎麼這張面板無法用樂華的RTD2270點亮ㄋ??  是因為T-CON腳位不一樣?
故障原因熱機後1~2小時出現直線條閃屏,找來華碩22的AD版試點一樣故障
,經網路爬文後,對岸某網站告知為t-con  驱动 IC故障(過熱)
所以棄修拉

這片面板看來問題不少,以下轉貼自大陸網站做為維修參考嚕~

1.     飞利浦220CW9,屏型号为:CLAA220WA,用个把小时后会屏幕会有白色竖条细线闪屏 这只是瞬间闪 好像就是机子热了后会这样闪 没有发现有电容鼓包的 测开机子后又看不到故障了(貌似机子冷后不出现) 下面附上图片如下 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还请各位帮忙看下
这个机子此故障好像是通病,一网吧坏了很多台都是这样的故障 请大家帮忙分析   最后更换屏驱动 IC 此IC热稳定性不良

2.CLAA220WA图象变白同时反应奇慢,是此屏的通病,此屏的故障本人已经修过几十个。十有八九是IC504坏引起,换了就好,IC504为431稳压贴片。有个别是R502同时也变值(很少,只碰到两台)。没有照相机,只有摄像头啪的,不清晰。图中红色圈就为IC504。4 ]5 k  S' J4 g; R2 e
          将记录的维修笔录也说一下,去年第一次接到这种屏此故障时,上电后测屏的各路电压,VGH为1.2V左右。其它电压正常,对VGH跑线路通向了Q503(此处先将Q503看作三极管),测Q503的B极为1.2V左右,C极为36V左右,E极为1.2V左右。为确保不是玻璃面板的故障,将Q503的C、E极短接,开机瞬间显示正常,将Q503用C1815代换,故障不变,电压输出不变。装回原来的Q503并空出B极,用一27K的电阻接到Q503的B、C极,开机故障排除。可以确定故障在Q503的B极电路,再次跑Q503的B极电路,发现接到了R502和IC504,R502为6.2K电阻,测R502一端电压为36正常,一端为1.2V。用放大镜看IC504型号,其型号写431,刚好有此件。将IC504装上新件后,故障排除。修好后的电压为Q503的B极为30V、C极为36V,E极为29V。R502一端为36V,一端为30V。

网友A:
有那麼好腳位剛好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麼好腳位剛好一樣嗎?

這片點17 19正 寬 都可以點丫~ 印象中有支援到22吋,不曉得為何沒畫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片點17 19正 寬 都可以點丫~ 印象中有支援到22吋,不曉得為何沒畫面

BIOS的關西 隨說有支援但也要看面板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的關西 隨說有支援但也要看面板一一

請問大大~要如何分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片點17 19正 寬 都可以點丫~ 印象中有支援到22吋,不曉得為何沒畫面

試試看吧!

22寸宽屏 分辨率 168X1050.zip (47.47 K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吧!

大大我只有這個耶!能燒嗎?

网友C:
以解決!!是不是重燒IC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解決!!是不是重燒IC就好?

面板驅動ic掛了!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