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800gts 散熱貼布? (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3-08-17):
MSI 8800gts 散熱貼布? 這款我拆下來後發現散熱貼布都爛掉了,就把原來的貼布丟了,不知有沒有其他能取代的貼布,單純用散熱膏墊高,似乎沒辦法塗得很完整,這種貼布不知哪有賣,再請各位幫想看看有無其他辦法?

需要貼的地方就是記憶體,和POWERMOS的地方而已,不貼不知溫度會不會太高,這種散熱器設計的貼布間距還不小。

网友A:
導熱膠

樓主是指這種東西嗎?

网友B:
這種是用來應付高度會有變化的元件,用散熱膏可能會接觸不到

网友C:
自己拿紗布包散熱膏,記得留點彈性就好了。

(仿原來的東西)

网友D:
试试用薄铜片 散热膏的方式,但一定得注意稳定度及绝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拿紗布包散熱膏,記得留點彈性就好了。

(仿原來的東西)

用紗布包散熱膏,還真的比較像原來的東西,反而導熱膠比較不像原來的,不過不知哪種比較好,紗布包散熱膏可以試試,散熱膠比較好看不過導熱不如散熱膏,不知原廠為何這樣設計,久了那類似紗布的東西會爛爛的。

問題解決了,謝謝提供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導熱膠

樓主是指這種東西嗎?

確實是這東西,後來有找到,不知一般是不是再貼這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用薄铜片 散热膏的方式,但一定得注意稳定度及绝缘问题。

薄銅片方法不錯,不過手邊沒有,要用這個方法應該要去製銅片的地方切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是用來應付高度會有變化的元件,用散熱膏可能會接觸不到

網路上比較常看到似乎是改散熱器比較多,原廠的似乎散熱還是不夠好,算是不會讓晶片太高溫而已,要壓低溫度的話原來的散熱器能力有限,看到比較有趣的是把775的風扇用束線帶綁到散熱片上加強散熱,draculaxx大說用紗布包散熱膏倒是可以試試,原廠感覺也像紗布的東西去包的,確實單純用散熱膏會接觸不到,看了下就算導熱膠也要有2mm才可能接觸的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薄銅片方法不錯,不過手邊沒有,要用這個方法應該要去製銅片的地方切才有。 ...

紅銅片,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1862666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銅片,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6186266648

謝謝提供的網址 原來有單賣,之後要改也可以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