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sung 920N 黑屏有電源 維修

楼主(2013-08-17):
Samsung 920N

故障狀況:開機有畫面,5秒後剩下電源指示燈,無畫面(黑屏),無背光

拆開後~用的是翰宇的面板

AD版都是蟑螂的大便,噁心死了
測量1.8V  3.3V皆正常,送往面板的5V不見了,這麼髒懶得修

換一塊AD最快

修好了~~收工

网友A:
不用傷腦的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傷腦的修法!

這麼噁心說真的也懶的修

网友:
這麼噁心說真的也懶的修

网友B:
這三個月也遇到很多台,直接就退修.
因為光拆腳座,就可以跑出10支以上的德國小蟑螂.
你還敢再拆下去嗎?
我家一下子多出不少小小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三個月也遇到很多台,直接就退修.
因為光拆腳座,就可以跑出10支以上的德國小蟑螂.
你還敢再拆下去嗎?

這台壞PI板居多~ 真的很髒高壓空氣槍吹一吹就好啦~別跟錢過不去  ^_^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壞PI板居多~ 真的很髒高壓空氣槍吹一吹就好啦~別跟錢過不去  ^_^

沒錯,不要為了小強而跟錢過不去

网友:
不是跟錢過去.
上次一開殼,一口氣跑出超過50支,機殼上還有一堆清不出來的.
而且連A/D一起中獎.
所以不要讓我家小朋友生病比較重要.

网友:
看來...為了延長他人的電器壽命
我們家也多了不少外來的小強...
讓牠們可以有不同種族的繁殖,以免老是近親XX導致畸形絕種
也是好事嗎???

网友:
這樣小強又會更強的0..0

网友:
這種小強機

我遇過一個不太好的實例(重點就是,不要好心先清大便板)
=============

送來時故障問題說是有畫面,但是熱機後會花屏

當然,打開LCD外殼,一堆死小強~及shit,其骯髒程度至少為LZ的3倍
以前年少不懂事,給他很天真的就用洗板溶劑,將AD板給清洗乾淨

結果........變成一開機就花屏了!

更幹的事,報價user後,user不修~~又說原本可開機正常使用,熱機後才會花屏
現在怎麼變成一開機就花屏....

機車勒!...費了不少口舌(重點是幸好小強屍體尚在垃圾桶及他LCD塑膠殼內部還有許多小強shit存在
user才很不爽的接受

所以,我經過此事件後,只要LCD一打開是小強機,我立刻是以退修處理....以上報告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