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mic VP920b

楼主(2013-08-18):
故障的vp920b,拆散後看到爆了4個電容,換過以後,按電源開關還是不亮,反互試了發現
如果不插訊號線,on以後亮綠燈,會出現no signal 後亮橘燈
如果插上訊號,on以後亮綠燈,但沒畫面(背光也都不亮)一直亮綠橙
用公板點過,可以正常顯示
請教各位大大,這會是程序的問題嗎?還是其他.....

网友A:
量量看面板有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量看面板有無短路...

用公版可以點!!應該不是面板~

AD板問題~不會修!

楼主:
還是先用公板解決了,日後再找程序處理

网友:
AD上大小電容先巡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