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助]華碩 ASUS TF300TG 平板,不開機

楼主(2013-08-18):
按電源開關無反應,充電時電源指示燈會亮
電壓7.8V正常嗎?主機板電路都那麼小,不知道從何查起~~

网友:
電壓7.8V 是在哪量到的,那條排線是接哪的???    電池應該是3.7V而已,充電電壓也才5V??????

再仔細看,那條排線好像連到電池,測量到7.8V,若是有正負壓差輸出的話,7.8/2=3.9

符合電池的輸出電壓,所以你先確認一下,測量的線路是否是正負壓差的輸出,也就是說

你測量的探棒,黑棒非接在GND的位置!!

网友:
電池是幾串的
串數 最低壓 平均 最高壓
1S      2.7 ~3.7~ 4.2
2S      5.4 ~7.4~ 8.4  類推

會不會是螢幕的問題??

楼主:
大大們,我電池pin 直接量是沒有電壓的,接上主板才有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