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日系電容不會暴 暴給你看
火..

楼主(2013-08-18):
電影食神說 叉燒飯就是叉燒飯 加個蛋+5塊
電容也是一樣 台製 1~3塊 日製5~10塊
換了日系電容就永遠不會壞嗎 不會暴嗎

哈哈

网友:
这是一个常有的事,那有不会坏的东西

网友:
有加錢有希望 花點小錢賭爆的機率可以低一點

网友:
每鍋粥裡多少都會有顆老鼠嘛~~~

比較便宜的是鍋裡的老鼠屎多過粥...

网友A:
你去日本机旧电路板拆个试试。
现在大陆产电解电容质量差,我认为是耐压虚标了,最近修台大陆产创维24吋液晶电视,目测电源板12V滤波电容微鼓,12V、5V滤波电容都用25V2200μF,5V的没事,我把5V那个没坏的换到12V上,5V的用16V,交代用户想耐用看完电视关电源开关,要是以前日本进口电视,12V的用16V、5V的用10V电解就能长期不坏,现在大陆成了垃圾制造国,大陆新品元件不如日本用了几十年报费机拆下的洋垃圾,高压帽更明显。
究其原因我认为电容的个头比以前的小了,同耐压同容量电解电容,老的个头大新的个头小很多,老的甚至用几十年不坏,新的用一两个月坏都有,如果电解电容制造技术没大提升,缩小个头就牺牲了耐压或容量,25V电容用在12V几年就坏了,用在5V才不坏,耐压虚标了多少?
我见过用电容当电池用的小玩具车,充电十几秒就能跑几十上百米,里面是一个3.3F法拉级小电解电容,是日本松下产的,个头直径只有食指粗,小日本技术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日本机旧电路板拆个试试。
现在大陆产电解电容质量差,我认为是耐压虚标了,最近修台大陆产创维24吋液 ...

現在的電容比以前不耐用的一個原因是「環保要求」,有些原料已經不能用了。
日本電容可能配方好,所以也貴也耐用。

其實台灣的電容也還不錯,只是為了成本或廠商要求,電容品質是可以人為做得比較差的。

我拆過用了十多年的日本進日電視,電容用了十多年,用LCR測試其品質,品質都還不錯。

我認為電容品質變爛是因為「環保法規」,再來就是您說的「品質變差」。二個相輔相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電容比以前不耐用的一個原因是「環保要求」,有些原料已經不能用了。
日本電容可能配方好,所以也 ...

以前的老电解电容有什么不环保的的成份?随着收长增加电器便宜不耐用,很多用户电视坏了就不修直接换新,给社会增加了环保压力,比如以前的电视可用二三十年才丢弃,现在电视因一个滤波电容用几年坏了就丢弃。

网友C:
曾經為了修主機板,把原來1000uf/10V的換成1000uf/16V的,結果兩三天就爆了,再換了另一個1000uf/16V,但體積稍大一些的,後來就都沒事了,不知大家是否有遇過,我是沒有特別去找所謂日系的,在零件行買的,有些本來就是日製的,有些可能是台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電容比以前不耐用的一個原因是「環保要求」,有些原料已經不能用了。
日本電容可能配方好,所以也 ...

RoHS  跟 環境汙染指標

以及工廠生產過程中一些清潔劑 都被換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老电解电容有什么不环保的的成份?随着收长增加电器便宜不耐用,很多用户电视坏了就不修直接换新, ...

有些電容含有多氯聯苯。台灣受害過,自己上網查查就知道這東西有多毒了。

攝氏八百度才能分解,可見其多穩定了。。。。

節錄:

以前的油浸電容多採用多氯聯苯等材料,這些材料是有劇毒的,多年前在臺灣曾發生過嚴重的“可樂兒”事件,就是它惹的禍。孕婦因多氯聯苯中毒,使嬰兒透過胎盤受到多氯聯苯影響,以致胎兒出生時皮膚深棕色素沈著,全身粘膜黑色素沈著,發育較慢,很像一瓶可口可樂,故以“可樂兒”稱之。多氯聯苯是人工合成的毒性化合物,安定性高,要加熱到攝氏八百度才能分解,且抗酸、耐鹼、難溶于水、易溶於脂肪幾乎完全無法自體內排出,對免疫系統、肝臟、荷爾蒙分泌造成重大影響,患者因慢性肝病死亡及皮膚發生氯瘡持續排膿、生殖器官也會糜爛生瘡,而多氯聯苯的一個“多氯夫喃”結構與世紀之毒:“載奧辛”相似,有致癌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電容含有多氯聯苯。台灣受害過,自己上網查查就知道這東西有多毒了。

攝氏八百度才能分解,可見其多 ...

谢谢你的资料!我查了下,多氯联苯是绝缘油的原料,据我所知,绝缘油主要应用于电力变压器的绝缘和散热,油浸电容也有应用,但没看到电解电容器有用到含多氯联苯的绝缘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曾經為了修主機板,把原來1000uf/10V的換成1000uf/16V的,結果兩三天就爆了,再換了另一個1000uf/16V,但體積稍 ...

我正在用的这台十年前装的P4 2.6G老电脑电源盒当年用长城电源,几年后电脑出问题,装电脑的朋友说可能电源盒有问题,我拆开电源盒发现有两个电解电容鼓包,我用拆机的大个头电解换上就好,一直用到现在电容没再出问题,其中一个因个头大无法直接装在电路板上,我连两条线焊于电路板,电容随便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我查了下,多氯联苯是绝缘油的原料,据我所知,绝缘油主要应用于电力变压器的绝缘和散热, ...

其實我也不是電容製造的專家,只是想過「為何現在的電容不耐用」,就粗淺的去了解一點而已。

各個工廠生產的電解電容的電解液都有自己的配方。配方裡加了什麼,誰知道!?
在尚未有環保法規時,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做得出來就行了。

但是有了RoHS環保法規後,有的東西就不能用了。這樣不就變成了配方一定要更改!?
更改後的壽命不是變長就是變短,但我看是變短了。。。。。

网友:
什麼叫環保!?

不就是邊用邊分解。

既然如此,變質、劣化後,壽命會有變長的道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也不是電容製造的專家,只是想過「為何現在的電容不耐用」,就粗淺的去了解一點而已。

各個工廠生 ...

我认为,电视机里的电解电容器极少数是用于几百伏的高压电路,绝大多数电解电容都是低压的,250V以下的电解电容没必要用到绝缘油,故含多氯联苯的可能性不大,我认为现在的电解电容比以前的不耐用,问题出在偷工减料节约成本,在制造技术没等级性改变的情况下,缩小体积就牺牲了耐压,比如标称25V2200μF的电解电容,实际耐压可能只有16V或更低,所以导致不耐用,我上面提到维修大陆产创维24吋液晶电视电源板,12V、5V处滤波用两个相同品牌规格的25V2200μF电解,工作时间、环境相同,为什么12V处鼓包而5V处正常?我认为是电容的耐压被虚标高了,或者说电容生产厂家拿低规格产品当高规格卖,赚取更大利润,也可以说是厂家产品的短斤缺两。

网友:
應該只是說日製的~『卡有凍頭!』
不能說它不會爆!
我常常裝反了腳位!
常常看它在爆~
呼呼~流了好多汁說~~~

网友:
1.日系有些系列很會爆
2.要用在對的地方,用錯地方用錯電容也容易提早爆

网友:
从我上面维修实例可看出,大陆产那个品牌的25V2200μF电解电容,如果按长期安全使用标准,标称耐压只能定为10V2200μF,用于9V以下的电源滤波,那么该电容的耐压标注被虚高了两个等级,即16V和25V。

网友:
電容就是電容    就是會爆   只是使用環境 跟時間問題
                                           (電壓電流溫度頻率)

不爆在我的手上也一定會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用的这台十年前装的P4 2.6G老电脑电源盒当年用长城电源,几年后电脑出问题,装电脑的朋友说可能电 ...

我現役的2.4G是在8年前買的二手貨,主機板還沒換過,主機板上的電容換了幾個,Power的電容換了再換,也換了兩個Power了,現在的Power是二手的450W,電源的各值都正常,但偶而還是會當機,有次很嚴重,就把DRAM清潔後就好了,最近都還正常.

网友D:
就算電容外觀沒爆,只壽命到了
也會影響到電路正常運作

但是一般電子材料行賣的台製電容
無法應付高頻工作電流
所以裝上去,很快就跟你說88~
小弟連可調電源供應器輸出端也是接日系電容
不然測後級放大電路,輸入頻率高一點
就會看到輸出電壓瞬間灌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現役的2.4G是在8年前買的二手貨,主機板還沒換過,主機板上的電容換了幾個,Power的電容換了再換,也換了兩 ...

P4除了散熱問題,其時還滿耐操的
但是耗電量就很恐怖了
小弟現在沒必要用到電腦的話
就拿電視棒來用,反正看影片上網玩遊戲都可以跑
耗電量卻只要5V 2A,加螢幕也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4除了散熱問題,其時還滿耐操的
但是耗電量就很恐怖了
小弟現在沒必要用到電腦的話

它原來是裝300W,後來我改為350W,夏天時還是蠻熱的,裝了450W之後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現役的2.4G是在8年前買的二手貨,主機板還沒換過,主機板上的電容換了幾個,Power的電容換了再換,也換了兩 ...

我总觉得元件店卖新的电解电容质量不如以前的老电容,主要是个头小了,我也卖过大个头的也不耐用,可能有假冒伪劣,所以我尽量找拆板的,只要空间够大尽量用大个头的,拆板电解电容最好用电容表量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它原來是裝300W,後來我改為350W,夏天時還是蠻熱的,裝了450W之後好多了.

小弟那台P4 2.6G配330瓦,足瓦的PW
PW風扇以改全開,兩顆8公分吧
後來升級成2.8G,開機5分鐘
PW出風口溫度達50度
後來就將PW換成480瓦,風扇全開
溫度就約40度左右
機殼內部溫度約室溫+3~5度左右
CPU全開溫度不超過6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電容外觀沒爆,只壽命到了
也會影響到電路正常運作

電子材料行買的或許不是很好,但是可能的話,我都會把耐壓提升一級,如6V改10V,10V改16V,16V改25V,但是在修Power時常會碰到空間問題,有時就無法這樣做了,改了之後,一般都還能用很久的時間,但少數仍會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总觉得元件店卖新的电解电容质量不如以前的老电容,主要是个头小了,我也卖过大个头的也不耐用,可能有 ...

拆什麼板會比買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那台P4 2.6G配330瓦,足瓦的PW
PW風扇以改全開,兩顆8公分吧
後來升級成2.8G,開機5分鐘

我用電視棒看電視,約跑30~45%,CPU 44度,電腦已開機一整天了,電視才開了3個小時多.

网友E:
现在的电容确实耐压性能不行,我买电容都是耐夺35V以上的,换时如果原机用的35V耐压的我至少换50V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余量。修显示器用过25V的换在5V电路上,一次上4个,试机就爆过一个,后来就再不买35V以下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什麼板會比買新的好?

我主要修电视,主要拆废旧电视板,以前的老电视进口的国产的电容都比较好,因为以前生产的电容没偷工减料,现在生产的偷工减料多,个头小了,如果电容厂家没有采用跨越式进步的生产工艺,在保证容量足够的情况下,个头小只有牺牲耐压,也就是厂家欺骗了耐压,造成不耐用,我上面提到25V2200μF用在12V滤波几年坏,按长期耐用使用标准,该标称耐压25V2200μF只能定为10V2200μF,而老电解10V2200μF的个头可能就与现在的25V2200μF一样大,所以,我老怀疑电容厂家标称耐压虚高,把按以前10V2200μF质量标准生产的电容虚标为16V2200μF甚至标高到25V2200μF。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容确实耐压性能不行,我买电容都是耐夺35V以上的,换时如果原机用的35V耐压的我至少换50V的,只有 ...
修显示器用过25V的换在5V电路上,一次上4个,试机就爆过一个

25V电容用在5V都不可靠,岂知跨越了四个电压等级:6.3V、10V、16V、25V。要是去拆几十年前日本老机个6.3V用在5V也许能胜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修电视,主要拆废旧电视板,以前的老电视进口的国产的电容都比较好,因为以前生产的电容没偷工减料 ...

我手裡有一些20年以上的2000uf以上的老電容都還好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手裡有一些20年以上的2000uf以上的老電容都還好好的.

所以我说现在生产的电容偷工减料节约成本,不顾质量,以前那些绿色的电阻,极少坏,标1/2W的个头非常大,而现在说1/2W的电阻小得可怜,而且越做越小,让人怀疑电阻生产厂家欺骗功率:
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说现在生产的电容偷工减料节约成本,不顾质量,以前那些绿色的电阻,极少坏,标1/2W的个头非常大 ...

小有小的好處不過就怕許多零件體積縮小了,W值的承受度也縮了.

网友F:
現在 ESR 表還沒有很流行,
有的人試著量量看舊電容跟新電容的 ESR 差異,
好電容與爛電容ESR, 也許會有發現.
個人習慣在電源的高頻濾波電容並上 .1 電容,
由它來分擔一些高頻充放電工作,
期待能讓電解電容長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現在 ESR 表還沒有很流行,
有的人試著量量看舊電容跟新電容的 ESR 差異,
好電容與爛電容ESR, 也許會有發現. ...

根據個人量電容的經驗,爛電容只是不耐用。

如果量ESR,爛電容在狀況還不錯時,ESR也是在範圍內。

而好的高級日本電容,用了十多年ESR也可能在在範圍內。

當然,好電容與爛電容壞掉時ESR都會變高。只是一個可能是二、三年後,一個可能是十幾年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據個人量電容的經驗,爛電容只是不耐用。

如果量ESR,爛電容在狀況還不錯時,ESR也是在範圍內。

所以我说现在电解电容标称耐压被厂家虚标了,我上面提到25V2200μF电解按长期可靠耐用使用标准,该标称耐压25V2200μF的电容只能定为10V2200μF,耐压被厂家虚标高了两个电压等级:16V、25V,也就是说,厂家拿实际耐压10V的电容当25V的卖,节约了生产成本,赚取更大利润,厂家的良心大大滴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據個人量電容的經驗,爛電容只是不耐用。

如果量ESR,爛電容在狀況還不錯時,ESR也是在範圍內。

说现在电容不耐用是因为采用了环保生产工艺,可为了这点环保,整台机器有可能就因一个电解电容坏了成短命的一次性产品,用户不修丢弃,给地球环境造成更大的环保压力,顾了芝麻,丢了西瓜,起了反作用,浪费了多少原材料?现在大陆已垃圾围城围村了,地下水都污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