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26HU6 S 電源版不過電問題

楼主(2013-08-19):
機種名稱

故障問題 更換MOS P14NK50ZFP*2 K3469*1  7529IC A6159M IC*1

使用一個月後又不過電

良測MOS IC都沒問題 請問要往那裡垞問題呢 謝謝

网友A:
麻煩您!!  至少初步測量數據要提供一下!!  才能給方向

不然要去 (博杯)  或 (觀落陰) 才知道哪裡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您!!  至少初步測量數據要提供一下!!  才能給方向

不然要去 (博杯)  或 (觀落陰) 才知道哪裡 ...

電源版上電良測都無電壓 請問要該往哪個方向???

网友B:
量那裏沒電壓呢?

可否標示一下?

要不然誰也無法幫你!

或許建議您爬文,了解一下電源板的構造,工作原理,還有一些可以快速幫你增加功力的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那裏沒電壓呢?

可否標示一下?

良測24V 3.3V 5V 都沒有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良測24V 3.3V 5V 都沒有電壓

那恭喜喔 量一量 大電容 有沒有 150V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恭喜喔 量一量 大電容 有沒有 150V 喔

請問是過電良測電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過電良測電容??

是的,要送電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要送電量啦。

剛故障的時候已跟換MOS P14NK50ZFP*2 K3469*1  7529IC A6159M IC*1
可以正常過電 一個月過後也是不過電的問題
有打聽了一下這片電源版故障問題不明確 真的不好修

网友E:
上市電,量一量中間那顆大電容有沒有DC+150V
要小心不要短路到了...
用來確認保險絲和橋式整流器是不是壞了
另外,電源板上有提供待機的DC+5V給主機板嗎?
主機有送POWER ON的信號給電源板嗎?
以上基本的先量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市電,量一量中間那顆大電容有沒有DC+150V
要小心不要短路到了...
用來確認保險絲和橋式整流器是不是壞了

電源板上有有DC+5V連結到主機板
量測都沒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