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高手:可有此遇?

楼主(2013-08-19):
    最近常遇到的案件,作業系統Windows XP、Windows 7皆有。
開機進入Windows之後,就被這畫面綁架,完全不動作,檔案管理員也無法叫出…

請教各先賢高手:可有此遇?有能辦法把它移出,讓Windows正常工作!
                若重灌就不予討論了。謝謝!

网友:
用安全模式進去,再到[程式集]的[啟動],將檔案刪除即可。

网友:
1.綁架網址可以貼出來嗎
2.用pe系統進入檢查是否被植入首頁綁架
3.若無pe用安全模式進入

网友:
呵呵!sorry 問題沒看清楚!

网友A:
這不是首頁被綁,是一開機就佔滿整個畫面的圖!?
這是一個病毒,網路上大多有二種解決方式,都很麻煩
由於我還不能po網址,所以建議你用關鍵字去拜一下大神
『Your PC is blocked due to at least one of the reasons specified below』
把教學圖存下來嚕~
先重開機後按F8選擇進入安全模式
接下來執行msconfig關掉rundll32後重開進入系統
下載下列來掃毒
fec3e8e4094ffa9a45df-2d78e5b36e08cf2756a8ad9f3122a119『點』r77.cf2.rackcdn.com/gtk-2.1.8.2-setup.exe

試試吧,這是個難搞的病毒,也是同事有中了,我才知道有這東西存在

网友:
可以進安全模式是先查出主要問題點(如病毒檔案所在或啟動程式)
重點一定要刪除系統還原檔(各個磁碟下的都要)
再進pe殺個乾淨....
厲害的安全模式都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首頁被綁,是一開機就佔滿整個畫面的圖!?
這是一個病毒,網路上大多有二種解決方式,都很麻煩
由於我 ...

拜謝大大的教學指導!
很棒的解法,謝謝!

网友:
不能把硬碟拔下來拿到乾淨無毒的系統下(別的硬碟開機,有毒的當資料碟)讓乾淨的系統來掃毒嗎?

网友B:
我一聽到要重灌就頭皮發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聽到要重灌就頭皮發麻.........

老大,可以使用GHOST來作還原
況且只要刪除系統槽就好了,不用整顆硬碟

但伺服器就非常麼煩了,要解除鏡像系統
否則作白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可以使用GHOST來作還原
況且只要刪除系統槽就好了,不用整顆硬碟

光是CentOS如何Ghost我就不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是CentOS如何Ghost我就不會了。

這..小弟就不知道了
不過linux系統應該有類似的備份軟體吧
如果可以跑dos的話,也可以用ghost
沒試過,但理論上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小弟就不知道了
不過linux系統應該有類似的備份軟體吧
如果可以跑dos的話,也可以用ghost

我是不知道ghost備份linux是不是跟windows不同?我試過ghost備份linux都不行

网友:
linux跟windows甚至是MacOSX都可以用clonezilla做備份

http://clonezilla.nchc.org.tw/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