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m57SLI-s4 有電源,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3-08-19):
請教各位前輩,該主機板收到時CPU附近有爆電容,把爆的同型號全都換新(下圖紅框處,比較高的電容全換新)

由官方網頁借來的圖片(紅框為更換電容處,只換高的全部)

由官方網頁借來的圖片(紅框為更換電容處,只換高的全部)

開機測還是一樣有過電,但沒畫面,前幾天買了除錯卡,插上測試

除錯卡 -12v不亮

除錯卡 -12v不亮

除錯卡有四個燈,只有 - 12v 無亮燈且不跑碼,請問是正常的嗎??該往那個方向試呢??

主機板型號(應是2.0版本)

主機板型號(應是2.0版本)

有爬了站上該主機板的相關文章... 看的懂的不多Orz
(只會換電容的新手...^^",還請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
灰塵先清一清吧,有的會積水氣在裡面,有的會造成短路或氧化,影響測試。
我看你最後一張圖,PCI-E x16 插槽下方、南橋散熱片下方,還有小小貼片電容滿滿都是

其他沒看到的也要清啦

楼主:
好的,下班就用風槍噴個乾淨,再測看看,再上來回報,謝謝~

网友:
1.COMS放電在試試(有遇過換電容前可以開~換完後不開~COMS放電完就可以了)
2.試著壓祝整合橋看看(可能掛掉或空焊)
3.更新BIOS
小小建議~參考看看嚕!!

网友:
嗯 CMOS 放電的那個 jumper 也要上下抽一抽,讓它磨擦過。那個也會氧化造成斷開

也要看設計,現在有的是沒有 jumper ,只有兩支腳直接放電

剛去看了手冊,這片是兩支腳的

楼主:
有將水銀電池放過電,再插上開機,也是一樣,謝謝

网友:
這張有通病~~第3張圖有個貼片8腳IC ,我沒記錯的話是6521 控制橋供電的~~當然橋掛的機率也非常可能,因為進棺材的時間到了~~祝你好運,這張板還不錯,先清灰塵吧~~不要清到短路喔~~

楼主:
爬文就有看到是橋掛掉,橋掛掉要專業人員來處理了,我這二光師就只能讓這張版安心的去了...
八腳IC是顯卡插糟旁那顆嗎??(找了好久...XD)

网友A:
bios 重刷,再看狀況。

网友B:
基本電壓量過了沒
先確認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重刷,再看狀況。

開機沒畫面,我不太會盲刷,還是大大有別種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電壓量過了沒
先確認有無短路

有換過別顆power一樣,至於其他板子上的電壓,我就不會了,但有研讀過版友分享的看圖學修_電腦主板.pdf比較有概念一點點了

网友C:
請問cpu會發熱嗎?若會熱則應該cpu,及記憶體供電正常~~此時用編程器將 mx 25l8005 這顆8腳 ic拆下刷官網bios文件,後再裝回,有可能會修復,當然橋掛也很有可能,機率一半一半,若cpu沒發熱就還要再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cpu會發熱嗎?若會熱則應該cpu,及記憶體供電正常~~此時用編程器將 mx 25l8005 這顆8腳 ic拆下刷官網bios ...

來回報最新遇到的問題,剛把灰塵全清乾淨,一樣開機有過電沒畫面
除錯卡終於有跑碼『C1』,先前的-12v無亮燈也正常亮燈了
cpu有溫度,但顯卡插糟旁(附圖的第三張),那附近我感覺異常的熱
看了文章C1是內存異常,內存是指...??記憶體嗎??也換了ram、顯卡一樣跑C1
是否要由顯卡插糟旁開始找起呢??
如果要動那八腳的IC可能就只能花錢找宜蘭版友處理了...Q_Q

网友D:
如果可以看到 C1 基本上 的供電都應該正常 除了記憶體供電方面.~(直接簡單看電桿的電壓)
C1 基本上 是 先查 記憶體供電條件~..如正常 刷BIOS 不行的話 壓橋~~~按 RESET
看過不過的了
C1-50 的話 那就 不用玩囉...
這一片也是 空焊的常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看到 C1 基本上 的供電都應該正常 除了記憶體供電方面.~(直接簡單看電桿的電壓)
C1 基本上 是 先查 ...

好,我會試著找看看記憶體供電附近,只是我的除錯卡只有二位元,只顯示『C1』,至於是不是帶『50』就不知道了,謝謝您~

网友:
C1確實是記憶體喔

先單插每一個記憶槽看看

最壞的情況就是北橋問題了

希望不要到這一步

楼主:
昨天因為有先爬文,也看了C1是『內存』就想應該是指記憶體,有試著插別糟和別支ok的ram,結果還是跑c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因為有先爬文,也看了C1是『內存』就想應該是指記憶體,有試著插別糟和別支ok的ram,結果還是跑c1...:' ...

N 系列的 橋 ~空焊其中一的特徵  不過記憶體~
卡C1....
其實 看板子的晶片 大約 就可以知道 哪邊 出問體囉~
你無聊可以拿吹風機 把 版子吹熱~或是 壓大力橋~ 或 扳版子  一值按 RESET~看看 跑馬狀態

网友:
要吹之前
先做個動作

用手壓著北橋開開看
要是可以開

因該就是空焊了
或是用燈號製具

楼主:
回覆二位版友,有空我會試試,昨天有加壓試試,但一樣卡在C1,我會再多試幾次,當然最後也會用上土炮吹風機吹看看,謝謝~

网友:
如果說板子本來就被丟在旁邊長香菇的話
試看看斷電的情況下,把記憶體插槽,用一字起子伸進去刷一刷
然後插上記憶體再開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來回報最新遇到的問題,剛把灰塵全清乾淨,一樣開機有過電沒畫面
除錯卡終於有跑碼『C1』,先前的-12v無 ...

C1 是記憶體測試不過 , 但牽涉的範圍還是很大 !!

1. 確認記憶體是良好的 !!

2. 記憶插槽輿記憶體金手指接觸的完整  !!

3. 記體供電是否正確 !!

4. 記憶的控制 IC 是否正常 !!!!

5. 北橋與記憶體方面連結上問題 !!!

所以要先把範圍縮小, 基本的檢測先做 !!!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 是記憶體測試不過 , 但牽涉的範圍還是很大 !!

1. 確認記憶體是良好的 !!

1、2點目前是ok的,其他點功力不足...Orz
昨日土炮用吹風機吹了橋,結果開機除錯卡換跑 01....XD

楼主:
問問user是否想花錢維修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問user是否想花錢維修嚕~

   實驗的話才吹橋,你應該是吹橋的溫度太高爆晶了!!

這種蠢事我常做,不過是在廢版上做,要修橋需要特殊工具與技術,不是人人都能搞得起來的??

是我會再跑C1時,先上阻值卡,確認是否為橋故障!!  再做後續!!   僅供參考!!

网友:
老大曾說過~~橋壞了=報廢

除非你已經有商業規模職業水準<例如口愛大>你才去玩晶片組....

或者你想進階練習...

3C改朝換代的速度越來越快,維修的價值越來越低,只有高單價商
品修起來才比較有C\P值。對維修客戶而言....修可能不是很划算

楼主:
爆晶能由外觀看出來嗎??(會變色??)
目前有版友pm我能幫我,在此感謝
橋ng我一來沒技術,二來沒設備真的沒法度,前幾天跟user聊,user願意花錢維修
買二手的也是怕又是買到『雷』稱不久,買新的目前user預算不足
所以就死馬當活馬醫,也希望幫我的版友不要有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