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7吋白牌 開機一閃即滅

楼主(2013-08-19):
AD板和高壓板上的電容已換過,

問題還是一樣開機出現LOGO就黑屏了,

拿別的版子來測燈管,確定燈管沒問題!

訊號線拔掉會出現沒有訊號的畫面,然後馬上又黑屏!

訊號線再接上會出現桌面的畫面,一樣馬上又黑屏!

判斷因該是AD板有問題,不過不知從何查起!

有請各位大大指教^^"

腳位電壓:
GND
GND
ADJ         2.47V
BL_ON    0.09V
12V        12.29V
12V       12.29V

ADJ和BL_ON的電壓不正常嗎?

网友:
BL_ON    0.09V  有點怪怪的~

网友:
有24C16在上面嗎?換一顆試試看吧~

楼主:
有一個24C08AN,
腳位電壓
1. 0
2. 0
3. 0
4. 0
5. 3.31v
6. 0
7. 3.31v
8. 3.31v
這樣正常嗎?

另外BL_ON 待機電壓是4.28v

按下開關後就變成0.09v了

网友:
送信號黑屏時你拿手電筒照面板,看有沒有畫面

有的話高壓有問題
沒的話換顆變壓器,之前遇過變壓器有問題點不起來

楼主:
現在變成開機後電源燈就滅了…
之前有試過拿燈去照,結果是沒訊號!
昨天也把dc座改通用的,插別顆變壓器,
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
高壓版應該壞了 不會修的話直接換一塊萬用4燈小口的高壓版就行大概 150 以內 就可以完修
這一台 不是白牌 沒看錯的話 是宏通 出的 不過也倒很久了

网友:
(1).
=====================
訊號線拔掉會出現沒有訊號的畫面,然後馬上又黑屏!
訊號線再接上會出現桌面的畫面,一樣馬上又黑屏!
===============
上述2點因該是inverter高壓條故障,而非AD板

(2).

現在變成開機後電源燈就滅了…
之前有試過拿燈去照,結果是沒訊號!
=====================
上述確定AD板故障

(3).個人判斷一開始為單純的inverter高壓條故障,但你不知對AD板做了啥事 or 不小心短路,導致AD板真的掛了~~~ 建議你送修 or 直接買AD板+inverter自己替換吧!

网友:
BL ON开机应该在3.3左右,高于4V或在零点几V都是不正常的,高压板不会启动的,建议你先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楼主:
跟烏骨雞學姐訂的高壓公板和燈管測試器終於到貨了,
結果測試真的是高壓板有問題= =a
換上新的高壓公板後有畫面了,
指示燈是三腳的因該不是單色的吧?還是指示燈壞了?
有訊號的時候變成不亮燈=□=

网友:
1 你的主板關機 BL_ON 電壓是4.28v 開機是OV

2 是不是要找一樣的高壓板才適用

楼主:
今天在量一下正常的高壓板的高壓是多少!

高壓板上有一個16腳的PWM不知道這一個出問題!

网友:
L電壓啟動的高壓板

用9435 的MOS管

A:  1 2 3 腳接5V

B:  4 腳接主板 BL-0N

C:  5 6 7 8腳接高壓板的 BL-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