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6000km 螢幕無畫面

楼主(2013-08-19):
小弟第一次在癖酷網上發文,請大大多多指教...

小弟的ASUS A6000km筆電最近發生了無畫面顯示的狀況,但是外接螢幕卻有畫面,所以GPU應該沒壞...

問題在於該如何判斷是哪裡壞掉,小弟覺得是液晶面板或高壓版壞了,但是不知該怎麼檢測,請各位大大幫幫忙了...

网友A:
1.沒背光有可能燈管老化
2.顯示卡go7300也有可能故障,因為外接和lcd是不同訊號
3.會不會是fn切換到只有外接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沒背光有可能燈管老化
2.顯示卡go7300也有可能故障,因為外接和lcd是不同訊號
3.會不會是fn切換到只有外 ...

fn小弟按過了情況都一樣...
1和2小弟就不懂了....是指要換面板嗎?

网友B:
先確認背光是否正常,背光正常的話,gpu有故障,供本機的訊號掛了,外接是ok的,這部份站內有討論過,外部顯示的線路與本機顯示的線路是分開的。

网友:
當前也有一台 A6000KM 狀況跟你一樣 , 結果還是顯示晶片 GPU 問題 , 以解決 .

祝你不是 GPU 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認背光是否正常,背光正常的話,gpu有故障,供本機的訊號掛了,外接是ok的,這部份站內有討論過,外部 ...

請問大大該如何測試背光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該如何測試背光是否正常?

如果你沒料件可以替代測試的話
可以先排除高壓板是否故障
1.測量保險絲有沒有斷路
2.測量input電壓是否正常 19 3.3 3.3(最亮) 0

网友C:
請問各位大大們:我的NB是平時可以正常使用,但會不定時的螢幕變成全白的,重新開機後就正常了,懇請賜教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各位大大們:我的NB是平時可以正常使用,但會不定時的螢幕變成全白的,重新開機後就正常了,懇請賜教一下謝 ...

建議看一下版規唷,這樣子的回答是不會有人回覆你的....^^"型號、照片都沒有,這高手雲集,也很難隔空抓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各位大大們:我的NB是平時可以正常使用,但會不定時的螢幕變成全白的,重新開機後就正常了,懇請賜教一下謝 ...

抱歉,我的NB是COMPAQ CQ50的,如要補充什麼資料,請再知會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