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U1影像偏紅

楼主(2013-08-19):
問題:不管接什麼訊號畫面都是偏紅的,懷疑是燈管老化造成,但還是需站上各位前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韌體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韌體不良!!!!

褚大請教一下是U33那顆嗎還是哪顆?這顆不能用空的,不知您是否有此顆的程序,謝謝

网友B:
LVDS 排線清潔看看有無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 排線清潔看看有無效用...

已清過屏線無效才上來求救的,謝謝大大

楼主:
已上網下標含有燒入資料的EEPROM了,等貨來再來報告,謝謝大家的幫忙及關心

网友C:
大大你好~我的電視也發生一樣的狀況了..請問你換過後正常了嗎??
請問這EEPROM是24c32an嗎???有燒入資料的要在那個地方媽??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我的電視也發生一樣的狀況了..請問你換過後正常了嗎??
請問這EEPROM是24c32an嗎???有燒入資 ...

您好喔,我還沒換,因為今天才下標,明天對方才會寄燒好的EEPROM給我,等我換完成功與否再上來跟大家報告。
因此顆EEPROM需燒入資料,所以沒辦法用手頭上空的換上

网友D:
其實 這個 遙控器 按一按就好了
不用換零件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 這個 遙控器 按一按就好了
不用換零件喔

謝謝 WECAN大大說明
因手頭無此類形遙控器所以才上網買燒好的EEPROM,加上不知在哪可購買此遙控器才會上網訂購EEPROM,後來謝謝站上某位前輩願意賣一隻給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WECAN大大說明
因手頭無此類形遙控器所以才上網買燒好的EEPROM,加上不知在哪可購買此遙控器才會上 ...

EEPROM 的錢 加一點 就可以買原廠遙控了
(其實這個問題 論壇有人 發過文章) 找一下 就可以上手喔
(除非是 無法進入( 工廠模式 ) 才需要( 燒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EEPROM 的錢 加一點 就可以買原廠遙控了
(其實這個問題 論壇有人 發過文章) 找一下 就可以上手喔
(除非 ...

wecan大大謝謝
因為之前並不知哪有賣這隻遙控器,露天沒看見有人賣,會買燒好的eeprom,也很謝謝站上有位前輩願意賣我這隻遙控器

网友E:
這要放有資料的喔~~記憶ic換掉就好了~~換完記憶ic電台要重新掃描

然後要進入內部設定去條 冷色系 暖色系 還有一個色系忘了都要調回預設值

譬如255 128等等

网友F:
燈管老化不會這麼紅,EEPROM或韌體異常機率高。

网友G:
這個喔 我有經驗啦~
我的之前好像是同一台整個偏綠還是偏紅..有點忘記了

我本來也搞很久
就是機構的上下方螺絲重新鎖緊看看  這邊有驅動ic晶片的軟排.
可能沒有鎖緊或是久了會造成這種情況. 還有四周的機構螺絲
提供參考 不保證成功~

有個測試方法 可以將整個面板橫躺轉為站立..如果顏色突然正常.就是你的機構有鬆脫.

网友H:
大部分可能情形是內部ADC GAIN/OFFSET的數值跑掉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要放有資料的喔~~記憶ic換掉就好了~~換完記憶ic電台要重新掃描

然後要進入內部設定去條 冷色系 暖色系  ...

嗯 明白了謝謝大大這麼詳細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燈管老化不會這麼紅,EEPROM或韌體異常機率高。

謝謝WET大大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喔 我有經驗啦~
我的之前好像是同一台整個偏綠還是偏紅..有點忘記了

大大這個方法在我還沒PO文之前有先確認過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部分可能情形是內部ADC GAIN/OFFSET的數值跑掉導致

謝謝狼大的說明

楼主:
換好EEPROM已完修,但因手賤結果把AD板又給搞砸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