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烏龍院修理TC-29PHF CRT

楼主(2013-08-19):
第一次靠自己,獨立完修畫面偏暗的電視,有請三太子幫忙扛上車交件

三太子問說:怎麼修的?

啊!就拆開外殼,看HEATER燈絲電壓只有4.5 VAC

我就多併一顆低電阻,讓燈絲電壓提昇到5.8V,高一點,熱一點,亮一點

然後把亮度、對比調到盡磅

亮度夠,能觀賞節目就堪用

三太子哈哈說:喝酒誤事已經不是第一次,青山不綠、白雲變紫,看牛謀~

接上檢驗圖,三太子問說:黃色、綠色跑到哪去了?
哇~ㄚ災

三太子開釋:紅藍綠三槍限流電阻,綠槍的1K被壓在0.1/400V電容下面,常會熱損

三太子偷懶,未移除R364 1K故障件,直接併一顆1/2W。哇!好精采咧~ 一陣輕煙裊繞
電子領域的專家是比別人早知道! 噗! 神仙難免也會搭錯腳步

接下來畫面變成紅屏及歸線,15~20秒會自動關機保護

多少還堪用的電視被三太子蹂躪,懷疑TDA6103Q視頻放大器已經駕鶴西歸

祂說:這是故意,示範讓我學習
將1K/1W電阻併在C5上,是讓185VDC過負荷,會燒斷R24 1/2W限流電阻,
視頻放大器缺少了185V 工作電壓,也是會出現紅屏及歸線

換上兩顆良品電阻後,並將KG柵對地短路-測試映像管-綠槍

照理應該出現綠屏及歸線+自動關機
但畫面維持無信號之藍屏,OSD AV3是黑字體(正常畫面為綠字),三太子判定KG柵(綠槍)掛點

復原KG柵,接上檢驗圖,已不可能再會出現綠色奇蹟
三太子亂修一通,呼叫太上老君指點一二~

网友A:
整篇看完 黑白亂舞 真是好玩
crt
看沒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篇看完 黑白亂舞 真是好玩
crt
看沒有喔

老電視容易壞映像管,怎麼這台才四年
年紀輕輕,綠槍就壞了
唉!忙半天,沒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電視容易壞映像管,怎麼這台才四年
年紀輕輕,綠槍就壞了
唉!忙半天,沒賺! ...

crt 只換過 映像管座 畫面根柢一張 一樣喔(看20分鐘)就正常
換了 就不用熱機

网友B:
這台CRT才四年喔!
很年輕,在國內也算是未代CRT了...
但應該已經是MIC的產品了...品質會較不穩定些
但卻有個好消息~
苦主可以換1台新液晶電視了~
廠商也可以多賣1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t 只換過 映像管座 畫面根柢一張 一樣喔(看20分鐘)就正常
換了 就不用熱機 ...

這台管座母銷很漂亮
CRT公銷金系系,好象處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管座母銷很漂亮
CRT公銷金系系,好象處南

如果 你住(隔壁) 我就拿一台 3年機 給你 好的喔
可惜您住 太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CRT才四年喔!
很年輕,在國內也算是未代CRT了...
但應該已經是MIC的產品了...品質會較不穩定些

98年製,一開始以為1998年
沒想到PCA新拼拼
啊~ 英年早逝
真希望是三太子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你住(隔壁) 我就拿一台 3年機 給你 好的喔
可惜您住 太遠

千金難買好鄰居,我師傅阿錢師最了解
天崖若比鄰,WE大您壤我想起:我家32吋CRT也快壞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千金難買好鄰居,我師傅阿錢師最了解
天崖若比鄰,WE大您壤我想起:我家32吋CRT也快壞掉了 ...

是 CRT 嗎 還是液晶 LG 呀

网友C:
由圖片看來,綠槍應已掛了

小弟還有一方法測試

焊開電阻輸入電壓,用指針錶切到DC250V檔,測CRT R G B 各腳電壓?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由圖片看來,綠槍應已掛了

小弟還有一方法測試

其實樓主採用對地短路法,已是最快又直接的測量法,
但我都是用點接的方式.
(crt正常情況,三槍中,任一槍對地短路,都會瞬間發亮,即
表示該色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CRT 嗎 還是液晶 LG 呀

LG32還算是健康,不然就讓滷蛋兄殺走電源板~
WE大住的那麼遠,不然沒事還可以去殺一些零件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還有一方法測試
焊開電阻輸入電壓,用指針錶切到DC250V檔,測CRT R G B 各腳電壓?V

測試KR KB 140VDC
KG 0V,掛了!
這個方法不錯,DOUBLE CHECK ,謝感lhc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樓主採用對地短路法,已是最快又直接的測量法,
但我都是用點接的方式.
(crt正常情況,三槍中,任一槍對 ...

呵呵!地對槍~這個方式更便利喔~讚!
管板接地有分G1 G2 ,電路圖上並未顯示,不知兩者差異,誰人知?

网友C:
樓主採用對地短路法,是最快速又最直接的測量法,但此法稍具危險性!
當CRT過度亮歸線,電流會增大,倒楣時,有時會造成零件燒毀(小弟就曾經遇過)
如將 KR KB KG 接點焊開,直接量CRT電壓.......正常情況各腳都要有100多V
如有一腳降至幾10V......那表示該腳有退化情形~
測出各腳電壓之後,即可瞭解此CRT管白平衡的工作狀態!

网友:
好厲害第一次看到CRT綠槍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採用對地短路法,是最快速又最直接的測量法,但此法稍具危險性!
當CRT過度亮歸線,電流會增大,倒楣時,有時 ...

說的對~
三太子地對槍觸碰曾經發生過把燈絲座敲斷,噗~
槍接線短路也發生超過20秒不跳保護,元件冒煙
維修真的要像lhc兄,需要經驗的累積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