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運轉不停

楼主(2013-08-20):
各位先進前輩好..
前兩天半夜突然停電,兩秒後燈閃亮一下又停了約三個小時
今天發覺冰箱一直運轉不停,冷凍室.冷藏室冷度都有(也很強)
冰箱下方不時有搭.搭.搭.聲響(之前沒有)
請問轉不停哪裡出問題,可DIY修復嗎?

网友:
請更改標題,加上廠牌機型~
謝謝~

网友:
最好把冰箱外觀&出現異音的位置拍照上傳

网友A:
"含嘛塞"都是先踢兩腳,再用榔頭(含嘛)搥兩下就OK。

网友:
搥乎派卡僅..

网友:
果然是維修最終之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嘛塞"都是先踢兩腳,再用榔頭(含嘛)搥兩下就OK。

有試過正前方踢過2次4腳..........無效^^

网友:
= =" 每招都試過,這台就爆了
溫度計顯示幾度?
調整溫度的旋鈕,轉到最弱,觀察一段時間,看會不會停止?
補上照片瞧瞧,讓小弟學習一下(那兩腳的照片,看一下力道夠不夠......)

楼主:
只能踢正面^^
搭搭聲從後下方傳出

网友:
看到這篇的回文快笑翻了~
補張冰箱背面圖,並確定雜音處,讓站上大大们一起解惑!

网友:
  會不會是除霜定時器的齒輪或觸片"掛點"了吧!

楼主:
.........好像被我修好了 哇....哈哈n_116|
測試中

楼主:
應該是(圖一)這個故障
颱風天到哪買這東東?...  有ㄌ
就是它(圖二)這東西10年前掛了,師傅說壓縮機壞 修理要發7千大洋...嚇
不修了,才買現在這台 舊的擺在庭院當收納櫃(圖三)^^
拆他的溫控來試試...圖四
哈哈....好像正常了
想問各前輩, 這樣搞...妥當嗎?

圖一

圖一

圖2

圖2

圖三

圖三

圖四

圖四

网友:
運轉不停大概就…
1.溫控壞掉
2.除霜計時器壞掉

有聲音?可能太冷了結霜結冰
不過聲音來源是下面…就納悶

冰箱儲物,沒有黴味嗎?

楼主:
確定是溫控壞了
試用的那顆規格不一樣,轉弱一點點,走走停停冷度不夠
轉強一點點又太冷(-20c)還不停!
請問溫控開關(如圖1)北縣市哪裡有賣

題外話.舊冰箱當置物櫃很好用.完全沒異味又防潮

网友:
三重的後竹圍街有一家,台北你就往忠孝橋下右轉的恆冒電子或者隔2條街的德昌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溫控壞了
試用的那顆規格不一樣,轉弱一點點,走走停停冷度不夠
轉強一點點又太冷(-20c)還不停!

冰箱 調溫器 ATB-4226 上門冷凍調溫器... 沒屋頂的說可代tba1013

規格:
-9°C~-32°C±1.5感溫線45cm,小端子,冷凍庫可用

怕的話去國際服務站買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