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網路線防突波

楼主(2013-08-20):
各位先進好
在下最近家中部份網路設備似乎因為落雷
導致網路設備使用中的port失效
其中一台無線ap還因此掛掉WAN Port
電源端插頭都有接防突波用的延長線
不過這次似乎是從網路線打進來的

據在下所知,防突波延長線是利用MOV來做保護
如果網路線要防突波的話 是否也是利用mov呢?
由於找不到相關技術原理 (或許在下關鍵字錯誤?)
而在下又想自行DIY幾個來保護新的設備

因此在這請教各位先進
如果要DIY  網路線防突波,假設是使用mov的話
是單條網路線中,四組絞線各並一顆MOV嗎?
mov的規格是不是選最低壓的就好?

謝謝各位

网友A:
擔心落雷打壞設備的話, 把烏龜上的電話線直接拆掉最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擔心落雷打壞設備的話, 把烏龜上的電話線直接拆掉最保險.

emc88888大您說的是
有一次在下載資料時,下了大雷雨
正巧就被雷公光臨了~
網卡翹便子了外加烏龜上的一個port也掛了
所以...打雷時~電話線直接拆掉真的是最保險的
最好電源也必須拔下來!以防萬一

网友A:
就個人所知, 有些地方為了防落雷, 中華電信會在外線加上一對保安器(也有人說是避雷器)作防護.
不過....不管是哪種避雷器都只有一次防護力, 如果曾經被命中, 最好檢查一下有沒有異常, 不然下次再被劈只能祈禱樂透頭彩落在您身上 XD

楼主:
在下家中網路是使用有線電視線路
只是不知道雷是從那來的
Cable Modem 沒壞
HUB壞一孔,沒插線恆亮插上就熄掉
無線AP壞WAN(從HUB分接來的)跟LAN1
(量無線AP變壓器電壓正常,機器還能使用無線OR其他LAN接電腦登入,不過已經無法連外了)
而接在無線APLAN1的電腦網卡卻沒事
接在HUB的另外一台電腦也沒事
讓人搞不清楚是從哪來的能量
難道是無線AP的天線會感電嗎?

网友:
很有可能是從CABLE流進去的, CABLE MODEM沒壞是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個人所知, 有些地方為了防落雷, 中華電信會在外線加上一對保安器(也有人說是避雷器)作防護.
不過....不管 ...

我有親戚多年前曾在講電話時發生落雷造成牙齒被打斷。您說的保安器我猜應該是兩根灰色兩頭是銅色的東西,但不曉得該怎麼檢查。

网友:
昨天一位中華電信工程人員到住家附近安裝電話線,趁機請教關於那個保安器的作用與如何測試好壞。
對方說是可以避雷啦,至於如何測試好壞......電話有通就是好的,電話不通就是壞掉,可以馬上請我們過來修......(廢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家中網路是使用有線電視線路
只是不知道雷是從那來的
Cable Modem 沒壞

無線AP壞WAN 可以把DHCP server 關掉, 做成4 Port 交換器XD

楼主:
無線ap還在保內
送修後原廠直接換一台良品
而Dlink的Switch HUB eds-1005D
故障情況越來越嚴重,也過保了
暫時用退役備品代用
目前故障情況是 網路時通時不通
機器都未接線時上電
LAN2 port 剛開機會恆亮
過陣子會開始一秒亮一秒熄滅
拆卸後觀察外觀並無異狀
供電也正常,電容外觀都完好
不知道是否有大大修過這台HUB的嗎?

网友:
D-LINK的通病是電源或變壓器易壞, 不過如果電源無異常, 本體修理會十分花工夫, 不如另購新品較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