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買不鏽鋼鍋,表面黑黑洗不掉?!

楼主(2013-08-20):
好一陣子沒回來,有個超級大問題請教前輩。

烤兔子節快到,為露烤買6~7個不同牌子不鏽鋼湯鍋、不鏽鋼雙層
便當盒,蒸盤架,每個100~300左右。

不管怎麼洗,表面擦起來總是黑黑的!?
按網路google, 試過:
1.洗米水煮沸
2.空燒到不冒煙再用洗碗精洗
3.煮小蘇打粉(超高濃度)
4.煮檸檬酸(超高濃度)
5.煮雜貨店賣的小包不鏽岡清潔劑
6.煮除油用的黑手粉(超高濃度)
7.煮鳳梨皮
8.熱鍋後用沙拉油去擦
9.用大量麵粉團擦

除了(7)稍微有用,其他完全無效。
怪的是其中有個鍋子,箱子上註明出廠時已經清潔,不用開鍋;
只有這鍋子跟蒸盤架沒有黑色污漬(台製。

請問前輩們,不鏽鋼鍋怎麼處理才能煮東西呢?

网友A:
#400 水砂紙伺候,燒紅的都可以恢復亮昌昌。

网友B:
我家的不銹鋼鍋都用某牌的清潔劑,有適用於鏡面和非鏡面的產品,
有興趣來短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 水砂紙伺候,燒紅的都可以恢復亮昌昌。

hi, 不鏽鋼餐具打磨 不會掉鐵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不銹鋼鍋都用某牌的清潔劑,有適用於鏡面和非鏡面的產品,
有興趣來短消息。 ...

hi, 請問是哪種清潔劑,

急用,因為鍋子好幾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不鏽鋼餐具打磨 不會掉鐵削嗎?

水砂紙可以沾水打磨,也可乾磨,曾經我女兒不注意把整個小鍋子燒到變嘿,
她準備放學回家向我認錯,我聽到馬上處理,等她放學要拿來挨我罵,已經找不
到了,只有一隻樣子一樣,可是像新的一樣的鍋子,老婆一旁偷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砂紙可以沾水打磨,也可乾磨,曾經我女兒不注意把整個小鍋子燒到變嘿,
她準備放學回家向我認錯,我聽 ...

這次新買鍋子,每次洗完後擦不出黑色, 但放一陣子,
或再加熱過就黑黑的,

不知道是不是殘留油漬,很難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次新買鍋子,每次洗完後擦不出黑色, 但放一陣子,
或再加熱過就黑黑的,

鍋子內還是鍋子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鍋子內還是鍋子外?

鍋子內、外都有,主要是鍋子內,

剛早餐店有人建議幾種方法,但都試過了。

至於酸+鹼, 很怕有危險...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次新買鍋子,每次洗完後擦不出黑色, 但放一陣子,
或再加熱過就黑黑的,

聽說生產鍋子的過程有問題, 殘留物沒 洗淨。

剛在早餐店有個鈑金師傅說這問題要用強鹼、強酸依次序重洗,
恐怕不好解決。

這麼多鍋子,很難想像要重買.......

网友C:
試試熱水加黑手牌去汙粉....泡十幾分鐘再用清水浸洗幾次,之後煮清水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熱水加黑手牌去汙粉....泡十幾分鐘再用清水浸洗幾次,之後煮清水試試... ...

hi, 試著洗2次,可惜用衛生紙去擦還是黑黑的。

网友D:
去沒屋頂的拍賣
關鍵字"AUTOSOL".....
超級好用,持久有擋頭,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用過都說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沒屋頂的拍賣
關鍵字"AUTOSOL".....
超級好用,持久有擋頭,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用過都說讚.... ...

hi, 上網查聽說這是拋光過程中,使用油棒(?)殘留下的,聽說是蠟的一種。

我會問看看autosol的適用方法, 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hi, 上網查聽說這是拋光過程中,使用油棒(?)殘留下的,聽說是蠟的一種。

我會問看看autosol的適用方法,  ...

如果是油棒殘留的話....
那我就說錯東西了....
應該要去找"浸洗脫脂劑"....專門清洗油棒/拋光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油棒殘留的話....
那我就說錯東西了....
應該要去找"浸洗脫脂劑"....專門清洗油棒/拋光油的.... ...

hi, 謝謝 ,   我會買來試看看,有最新消息再更新。

网友E:
您網拍找  [清潔好神具] 看看.
小弟有試用過,還真得滿有效的喔~
它是石英超細纖維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網拍找  [清潔好神具] 看看.
小弟有試用過,還真得滿有效的喔~
它是石英超細纖維做的. ...

謝謝我會考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油棒殘留的話....
那我就說錯東西了....
應該要去找"浸洗脫脂劑"....專門清洗油棒/拋光油的.... ...

找了幾家5金行,直到化工材料行才有,
但是沒有零售,,

google有個不鏽鋼鍋的痞客邦連結, 我想放棄, 鍋子當盆栽用好了

网友:
我看連結裡的不鏽鋼鍋,顏色就是廉價的回收鋼製品,不是#304或18-8、18-10的食品級不鏽鋼鍋。

楼主(2013-09-23):
引用 网友F:
http://www.i-house.com.tw/product/detail/id/38801 這玩意試過了嗎?

hi, 用過類似的,但似乎無效,

前面有人提到重油、石臘專門清潔劑, 可能這才有效。

成本太厚,中秋節完鍋子拿去當水瓢了...

网友G:
用除碳劑吧~~
好像又叫焊接清洗劑
用於清洗焊接後的碳化層,很有效
但內容物似乎是稀硫酸+介面活性劑
要用要小心

网友H:
用噴燈燒一下內鍋在酸洗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除碳劑吧~~
好像又叫焊接清洗劑
用於清洗焊接後的碳化層,很有效

瞭解, 謝謝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噴燈燒一下內鍋在酸洗一下就OK了!!

噴燈加熱多久呢?

要燒到紅嗎

网友:
沒錯~因為我之前買不鏽鋼鍋問老闆這個問題~
他就直接幫我開鍋了~
不只有不鏽鋼鍋要處理~連鐵鍋也要~
我是在善化牛墟買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