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電量比一比,請高手回答?[兩組一尺日光燈座]與[一組四

楼主(2013-08-20):
耗電量比一比。請高手回答?
問題一:[兩組一尺日光燈座]與[一組四尺日光燈座]
問題二:[一組二尺日光燈座加一組一尺日光燈座]與[一組四尺日光燈座]
註1:要日光燈發亮,當然加裝穩定器,亦即穩定器的耗電量也要算進去。
註2:承上,故不要以燈管的耗電量來計算。4尺2尺1尺燈座分別的穩定器的耗電量也要算進去。

网友:
你東西都買齊量一下就好了

沒有一家東西完全一樣-------------也就是無意義

网友:
沒有一家東西完全一樣-------------也就是無意義

+1

不然我也問40W LED燈具耗電.....還是20W x2 LED燈具耗電???
LED廠牌不一樣...發光效率就不一樣..........驅動器設計不一樣,效率也不一樣.....

那要怎答??

网友:
兩顆電瓶+兩組DC/AC轉換器,做實驗?

网友:
請水電師父用勾表量一下。

网友:
樓上是說直接用勾錶測電流量是否?

网友:
把很多東西都理想化,來探討兩件事(耗電量)(總亮度)

樣本 p 牌
MASTER TL-D HF Super 80 16W/840 1SL
http://download.p4c.philips.com/ ... 23_eu_pss_tzhtw.pdf
額定光通量 EL 25°C 1400 Lm
額定發光效率 HF 25°C 87.5 Lm/W
燈管瓦數 16w

MASTER TL-D HF Super 80 32W/840 1SL
http://download.p4c.philips.com/ ... 23_eu_pss_tzhtw.pdf
額定光通量 EL 25°C 3200 Lm
額定發光效率 HF 25°C 100 Lm/W
燈管瓦數 32w

你提的 2呎*2 vs 4呎*1
1.表面上耗電量,從數據來說一樣,從實際來說,大概一樣吧,之前有測過但我沒很準的量具
2.燈具的損耗,就…請實際測測看吧,實驗室的資料,並不一定是你要的
3.就總亮度來說,越直越長的越好!

離題提醒,不要被"口號"給騙了
就結果來說,耗電量下降,但亮度也下降,這個是可以接受的結果嗎?因人而異
某些地方不需要可閱讀的光線,下降些沒關係
某些地方不怕高集中亮度的燈源,那用LED沒關係
某些地方不適合裝燈具,但需要個光源,那就可能考慮1wLED排列,甚至是5050的燈條,少了散熱體積更小

大大的離題了,無趣請無視,謝謝

网友:
這兩個 都非常省電

燈座.........

你要說是什麼類型的燈管阿 電壓 瓦特數 空間體積 照亮面積 環境 等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