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野狼~放8~10小時以上候不好發動..

楼主(2013-08-20):
請教各位野狼濾清器(內部海綿詢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46517-1-1.html

買二手就是會有一些小毛病~
此車~~早上7:40點上班直到下午下班約7點左右~(但也奇怪早上上班幾乎沒遇到)
每次下班~都不好發動,小則 按發2~3次(或踩發2~3次),大則就是要拉Q紐(阻風門)有時也要1~3次!!
從Q紐來說~~代表油氣太少,減少空氣!!

但是比如假日,早上8點出去吃早餐,中午12點出去吃中餐,都很順,也不需要Q紐跟多幾次按發,一次就動。(故上一篇先清空濾)

初步猜測該不會是要我清"化油器",小弟不懂也不會!!當然有再爬文部落格或是客人網頁.小老婆....

只是想請問有騎野狼的大大門,對這方面的意見跟想法~做法(維修)

享有DIY的精神(疲酷精神)。

先感謝發言的各位!

网友A:
清化油器,那是車店賺房租的作法,我也是騎野狼,800年都沒在清化油器。
要想學兩招,最基本的認識當然要有,我看你已經拆過空氣濾清器,一定知道化油器的位置了。
首先找一個玻璃杯或鐵罐,美耐皿可以,別用普通塑膠杯,將化油器底部卸油螺絲放鬆,杯子接住
底下的溢油管,把油漏光光,檢查有沒有髒東西或水分,萬一油不漏出來,才需要整根螺絲拆下通一下。
需要再漏到乾淨的話,踩幾下啟動桿,或按電發紐,(自動油杯需要負壓,汽油才會流下來)。
乾淨的話鎖好螺絲,按電發鈕或踩啟動桿直到發動。
用"一"字起子順時鐘方向轉動怠速螺絲,讓怠速稍微提高。
再用起子將另一個混合比螺絲,順時針轉動鎖進去,動作要慢,直到感覺怠速開始掉落,加幾下油門,
讓油、氣都順一下,熄火就重新發動,調整化油器一定要引擎發動中。
這時再慢慢停整混合比螺絲,逆時針方向約每次1/8圈,直到感覺怠速又變快,一直調到又變慢且稍微會頓,這時又要往回調到最穩最快的位置,在測試加油會不會熄火,不會熄火就將怠速螺絲逆時針調到你需要的轉速,1200~1500 rpm,這時候要注意,將混合比在往內(順時針)轉1/8圈。
不然會怎樣?你出去試騎一定很爽沒問題,只是明天或天冷你會發動到不爽,萬一要去驗車呢?在放鬆1/4圈,就是藍標籤。驗完偷偷調回來,好驗不好發,好發驗不太過。

网友B:
樓主您這樣是正常的,不要手癢亂調
正常野狼冷車就是要拉Q紐(阻風門)才會發,一旦調到免拉Q紐(阻風門)冷車會發
,除了多吃油,驗車也不好過

小弟野狼20年了,碼表早就翻一圈,油耗43KM/L,這台好好顧很耐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這樣是正常的,不要手癢亂調
正常野狼冷車就是要拉Q紐(阻風門)才會發,一旦調到免拉Q紐(阻風門)冷車 ...

小弟騎野狼超過30年,假如不是被偷不得不重買,前一台該30年了。

网友:
為了表達對野狼的支持與愛好...
不小心都透露了大約的年齡了...
其實...我騎野狼也是20多年的紀錄了...
以前的野狼機車真的是超耐用的...:on_116|

网友C:
冷車要拉Q紐~按2~3下發動OK的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冷車要拉Q紐~按2~3下發動OK的拉!~

很不巧,小弟的野狼一向好發動,再冷的冬天也不用拉Q扭一樣好發,
因此很不幸幾年之間,Q扭拉線,都因鏽死甚至鏽斷,換了幾次,後來
想想既然沒用還花錢換啥,直接整組拆掉,又是過了幾年,沒用到需要拉Q扭的時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化油器,那是車店賺房租的作法,我也是騎野狼,800年都沒在清化油器。
要想學兩招,最基本的認識當然要有 ...

不然會怎樣?你出去試騎一定很爽沒問題,只是明天或天冷你會發動到不爽,萬一要去驗車呢?在放鬆1/4圈,就是藍標籤。驗完偷偷調回來,好驗不好發,好發驗不太過
=>所以可能當初要"過戶",老闆遷去機車店調過!!"好驗不好發,好發驗不太過"
反之要驗的過,就是調整"混合比螺絲",再不好發動,但發的動之下,增加空氣減少油氣,讓排出來的CO或CO2比較少對吧??

大大的意思!!可能化油器的底部可能有"水"~"油水"~或髒東西!

感謝大大很專業的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這樣是正常的,不要手癢亂調
正常野狼冷車就是要拉Q紐(阻風門)才會發,一旦調到免拉Q紐(阻風門)冷車 ...

就是小弟一公升才跑35左右!!感覺不省油~~
加上我是看到紅燈就會拉"離合器"滑行的騎法!騎乘方式1~4檔不超過40KM~~打到5黨才會超過40KM以上
很少超過80KM以上
就想不透~怎麼會不省油(此台還是07年 有省油標章)!才會開始DIY....網路就說要調整這!

好羨慕您的43K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車要拉Q紐~按2~3下發動OK的拉!~

但問題是!!早上上班到下午下班不好發~
但隔天早上就不會~~這也奇怪!!因該是上班早上比較"冷"~~要拉Q扭

加上現在是"夏天"~~這氣溫應該不算低!!
不然冬天我不就天天要拉Q扭@

有懷疑"火星塞"~~~有拆下來用砂紙磨一下點火接觸面!讓他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巧,小弟的野狼一向好發動,再冷的冬天也不用拉Q扭一樣好發,
因此很不幸幾年之間,Q扭拉線,都因鏽 ...

是啊!!我印象中~~XX年前我老爸的老狼也不需要常拉Q扭!!
可能偶而天氣很冷~或................

我買這一台怎麼都要拉Q扭~~幾乎一星期上班(5天)都要拉2~3天

好羨慕阿~~

网友D:
通常這類要好不好; 要壞不壞的問題. 小弟都會先查...

1. 火星塞燃燒狀況. 建議樓主再跑個幾天, 不要清它. 然後拍張照上來看看.

2. 電弧夠不夠強. 這可以先試, 將火星塞帽跟高壓導線分離. 然後拿一支, 不導電的鉗子夾著導線,
靠近(約1公分)火星塞正極(鎖在汽缸上). 接著發動, 看火花強度.
不過您可能沒經驗, 也不知怎樣的火花才叫夠力.

另外, 火星塞拔出, 跟火星塞帽, 導線接好. 將火星塞負極斜靠在汽缸上發動, 看火星塞火力也要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這類要好不好; 要壞不壞的問題. 小弟都會先查...

1. 火星塞燃燒狀況. 建議樓主再跑個幾天, 不要清它.  ...

1..火星塞沒有換新~只有拿出來磨一下

2.這有聽過~如大大說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才算夠不夠力?但基本上騎乘都沒問題!最快跑到90~95幾次

3..這老爸也說過,但也不知道怎樣才算火力夠?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火星塞沒有換新~只有拿出來磨一下

2.這有聽過~如大大說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才算夠不夠力?但基本上騎乘都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4r8LJJ4q8Y

這樣就夠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4r8LJJ4q8Y

這樣就夠強了!!

這是正常還是這影片?
還是加強電壓或電流??或是比較高級的火星塞?

比我想像中還強

网友:
照樓主的情況,化油器是設定在省油位置,其實說有一好就沒兩好,
要好發動,化油器油針向下調整壹格就會ok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134443946

露天借個圖,圖上那個C型環就是調整的地方了

网友:
樓主您先從化油器空氣入口看進去,有沒有黃色油垢,用手摸會粘在手上,有的話要洗化油器

沒有的話拆油箱,CDI接頭拆開,電盤端2個一組的位置量阻抗,是否在400-800歐姆間。不是的話內仁委了

換內仁工錢不便宜,建議直上直流CDI比較省事

网友B:
補上圖示。請您笑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上圖示。請您笑納

感謝!
看起來大大意思要看電火能力!!從硬體方式確認!內阻~
這是一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上圖示。請您笑納

請教有人說如果調整"混合比螺絲",如果調太低(逆轉),可達到省油!(但在高中低不熄火、騎不會頓)
但有可能造成"燒缸"?什麼燃燒不完全?引擎容易比較熱?
怎麼會這樣??

网友:
別聽胡說八道,混合比螺絲,控制的是怠速時的匯合比,運轉時混合比ˋ是靠油針,和補助油嘴。

网友:
"燒缸"的原因跟活塞材質有關,樓主您可以試試,驗車合格的車拆掉排氣管,再驗一次試試

CO跟HC一定爬起來,HC最少300,CO破0.5,這是故意的,因為燃燒不可以太完全,至少盡量把氧氣燒光,否則高溫下氧氣沒的燒,就會拿活塞開刀,活塞鋁作的,汽缸套鐵的,國中背過氧化電位表,您想哪個先掛

以前看過介紹,VW的車有一種缸內直噴,號稱空燃比40,活塞汽缸表面可能有鍍陶瓷,不然壽命應該撐不過1年

楼主:
以上兩位樓主這樣說!!代表我會錯意~~
因為現在自己想從這野狼認識機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