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有茶壺開水煮沸聲音的ASUS M5200AE筆電

楼主(2013-08-20):
這台ASUS M5200AE筆電,家人戲稱為「開水機」,因為每次開機,它都會發出像茶壺開水煮沸的聲音,從開機一直持續到關機為止,不會間斷。NB不操作時感覺聲音頻率會小一點,經零件交叉更換測試,確定是來自主機板本身(螢幕;網卡;CPU風扇;硬碟都不會造成)且範圍大概就在第二張照片紅色長方形區域內,請教各位先進大大,哪個零件最有嫌疑?若是南橋,那~那~那就讓他繼續煮吧!小弟另一台命運多舛的同型機主機板,改天有機會再po上來跟大家報告,謝謝!

网友:
個人覺得晶片發出聲音機率較小

网友:
會產生噪音的...應該是散熱風扇吧!?晶片會發出水煮沸的聲音....?可以用來泡麵嗎???

网友:
會動的最可疑

网友:
麥克風   拆掉試試看

网友:
會不會是電感的聲音??

网友:
以前 SONY SZ 系列也是會有這個聲音,問題是來自於 CPU 風扇(TOSHIBA 製)!
若想簡易處理不想花錢上上油就好~

楼主:
各位大大好,小弟確定聲音不是來自CPU風扇,因為小弟有2個相同的零件,均已各別測試及更換過,但是聲音依舊!至於電感、麥克風零件,小弟會先記下來,等有機會再一併拆機查修,因為這台外表類似黑白郎君的機器(不是左右,是上下;ABC蓋是白色、D蓋是黑色的),小弟已經拆了好幾次,尤其是轉軸的地方,那三個螺絲固定座,怕再拆,就把它們給拆散了!

楼主:
今日下午針對麥克風做一下測試,敬請各位大大指教,該機OS為WINXP SP3,從螢幕左下方選擇「開始」→控制台→選擇「聲音及音訊裝置」項目(如照片一) →在「聲音及音訊裝置 內容」視窗中,選擇「語音」標籤(如照片二) →選擇該標籤的「音量」項目(如照片三) →在「錄音控制」視窗中,麥克風的音量並沒有很大(如照片四),不知道這樣的檢查是否正確?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

照片四

照片四

网友A:
麥克風   的線拉掉   不要裝試試看

因為有塵埃   產生共振    或是   麥克風壞了

所以不要裝麥克風    試試看

別的機種   有遇過幾台   這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麥克風   的線拉掉   不要裝試試看

因為有塵埃   產生共振    或是   麥克風壞了

軟的不行,下次就像lwang 大所建議的---來硬的!

网友:
風扇聲音的可能性相當高..加點潤滑劑看看吧! 或換個風扇試試..

楼主:
小弟此次碰到的這個問題,其實macliu大已於2012-4-14 08:30:22 PM發表過,標題為:『已掛點』ASUS M5200AE求救(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m5200ae),可惜的是當時並沒有完修與確切的答案,要不然就可以造福小弟的這台拼裝機啦!

网友:
換一顆變壓器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