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221EL 被原廠退修 的LED

楼主(2013-08-20):
回收廠的 看到保內 檢查面板 無背光 手電同照 可以看到畫面
直接就打080 效率很快 晚上就來收...
隔天 接到電話 說:
你的螢幕有進水... 屬於人為
跟他盧一下 之後他說 幫我處理看看...
格30分鐘打來 說...先生抱歉 確定面板壞了沒辦法修理  所以我幫你退回囉..
..想說 阿......
格3天  收到 我打開看 都沒有水橫..
直接打 工程師打給我的電話 跟他講 他說
在 排線那邊有銅綠 就算是水橫...面板確定損壞...沒辦法修理

剛好惠民 上次有買 LED 高壓版 送的 排線 PIN 都一樣 就拿來使用

只有 排線壞~ 這就是原廠 的維修~...所謂的面板壞 沒辦法修理的

网友:
為什麼我們這的回收廠都收不到大尺吋的而且case都是爛到不行的

网友:
我這裡的回收廠也都是老闆打電話給我去收的,可能是鄉下地方所以都捨不得丟,一修再修吧

网友:
哇~真是厲害!!!
賺到1台n_116|
恭喜完修~

网友:
真好啊!我只有在前一次剛好在清公司的東西去回收的時候,
才看到一台22吋的液晶,難得看到22吋的,就順便問了一下多少賣?
老闆開口五百元,成交啦0.0 外觀看起來的很正常,面板目測也還好!
回去一插電,哈!果然沒這麼好運!拆啦!電容換一換再上電!
訊號出來啦0.0a 不過側面看面板偏光膜有點問題,正面看看不出來0.0"

网友:
不簡單~已經修到LED背光的了

网友:
哇!!原廠真扯~~~使要錢!!
只不過一條排線!
恭喜可愛大

网友:
製造商------------------跟維修本來就不一樣想法---只要過保就換新才有錢賺---------只要找到人為因素一定不保固的----------------------有些東西太便宜----------連拆開維修的成本都可以買新的

网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敢退可愛大的件,就等著修好被PO上網

話說,我上次送一隻讀寫錯誤的DDR3 2G的創見記憶體,返回更慘
變成插上不開機,不然就是開機後當掉

网友:
除非簡單好處理的.原廠都不太想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