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 400W PG信號時有時無(完修)

楼主(2013-08-20):
如果不接風扇PG信號可以正常輸出  接了風扇PG有時會沒出來

PG輸出約3.7V左右

電路應該是這張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找到問題了

罪魁禍首!!切換開關故障,讓電源始終保持在220V運作模式,外加我的數位電表故障,電壓亂跳一通,測試時我還在想說
怎麼大電容電壓只有7x V而已.........

一整個冏

网友A:
那你接負載時 P.G 正常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接負載時 P.G 正常嗎 ???

還是一樣~時有時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一樣~時有時無~

所以跟這個風扇沒什麼關係 !!

你把 IC 腳上的電位列出 !!!

你除了 P.G 以外其他正常 ???

楼主:
引用 楼主:
還是一樣~時有時無~

上了風扇無的情況會變多

网友:
上了風扇無的情況會變多 <-- 可能是12v 電路問題.
BTW . 先檢查ic 上的各腳電位.

网友:
這應該是電壓不足,保護電路啟動的關係吧??

因為開關故障,可能供電的ACV 開關在110V 與 220V之間轉換導致
因為實際供電為110V,當開關作用在110V時PG輸出是正常值
但是當開關作用在220V位置時,實際供電僅110V,所以高壓電路的電壓被減半
大電容才會量到7XV(55V*1.4)的電壓,高壓給低壓區的電壓不足,
PWM IC 及相關檢測電路的電壓不正常,當然這時PG訊號就不見了
因為 POWER  NOT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