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工具] 高壓電容放電器

楼主(2013-08-20):
一般開關式的高壓電容器在斷電後有部分電源板因放電速度較慢,對維修者可能造成意外觸電,而放電方式可使用燈泡或功率電阻等.
此篇為參考坊間網站資料製作而成.請參考.
使用材料:IC拔取器x1, 510歐姆/3W電阻x2,少許熱縮套管
此工具優點:美觀且便於操作及收藏

网友:
這樣改 變的好方便喔可以調腳距耶n_116|

再把熱縮套往內 一些 露出IC夾的折腳 跟電阻腳絕緣 往上折
這樣子就可以在保持IC夾的功能 要放電時 把電阻腳往下折 就可以用了'
這樣就是二合一 夾子了

网友:
小小創意!!!....大大好用!!!

网友:
相當實用的設計

网友:
自製實用的小工具,讚

网友:
考慮開放團購嗎

很實用的設計

网友:
這個好..之前都用三用表的線放電

网友:
好棒的創意阿,我都是拿電線去放電,我也要來去做一支,謝謝分享

网友:
不錯喔給你一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