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P41T-C33 復位問題,開開關關

楼主(2013-08-20):
請教各位大大

這塊板子上假負載一觸發,復位燈會亮,我是用俄羅斯除錯卡,復位是恆亮

復位電壓有 2.7V ,時鐘電壓有 1.3V 之後,過了十幾秒

CPU 核心電壓會從一觸發的 1.1V 降到 0.7xV 後,復位燈就會熄掉

復位、時鐘就會全沒了

上真U的話,會跑碼,只是它會斷電又開,一直重複不斷

電壓的部份從一觸發 PCI 及 DDR2 上的 3.3V 剩 2.6V不正常,其他電壓皆正常

會不會是 BIOS 的問題?還是CPU電源管理 IC

板子上的  uP6103S8 換過了

网友:
BIOS 重燒!!   有機會喔!!  我遇過技嘉的板子,上電就斷電,重燒BIOS就好了!!

就是我現在用來上網輸入這些文字的這台主機板  MA78GM-S2

网友:
刷 BIOS 沒效 ~就是南僑囉

楼主:
燒錄座明天才會到貨,到時候再報告

楼主:
BIOS燒錄後,有跑碼,可是不穩定,會突然重開機,看溫度都還好

然後狀況會越來越糟,有時候完全不跑碼,電壓正常、CLK、復位 都有。00碼,CPU不工作?

有時候開,復位燈會微微一直閃,量電壓會亂跳。

网友:
這種 時開時不開的 問體 粉難抓的~

楼主:
我另一塊 MSI G41M4 狀況一樣,原本沒復位,4PIN 12V 旁邊一顆 MOS有問題

換掉後P、C、R全有了,會跑碼,卡 06。有時斷斷開開。重燒BIOS一樣。

沒工具可以處理 橋

一塊 GA-EP43 重燒 BIOS 就好了

google 後,有人提到MSI 的板子、一壞都是同時壞很多點

又喜歡用 UP 系列的6103S8、7706U8、7711U8 等 IC

楼主:
目前是可以開機了。只是它不定時的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