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CRT三洋電視ST-29GM1不開機黃燈亮一下R525燒白

楼主(2013-08-20):
電源18V的R525有燒白的痕跡,3-4色碼不情楚,棕黑XX紅紅量到的阻值1.01K
目前的狀況是待機紅燈亮,可遙控POWER ON RELAY動作一下黃燈亮一下就跳回紅燈
完全無電(應該是RELAY供電所以一次測二次測都無電,待機單獨電源)
不知R525正常阻值是多少, 燒白是不開機的原因還是結果
有先爬文參考tsao0427兄的文章"三洋CRT電視ST-14A1不開機維修"的電源保護說明
無電路圖直接看ST-29GM1的PCB電路對照是有不小的設計差異
POWER ON N701(LC863232A)有送4.9V到V510
ST-29GM1與lhc兄大大完修的ST-34FM1"[CRT電視] 三洋電視 ST-34FM1 畫面雜波[已解決]"主板幾乎一樣
第一次發文麻煩各位大大協助查修, 敬請多多指教謝謝

ST-29GM1

ST-29GM1

R525正面

R525正面

R525背面

R525背面

機板1

機板1

機板2

機板2

機板3

機板3

保護電路部分

网友A:
這顆R525應該不是主因(會發熱焦成白色,是設計不良,不需理會),
先將負載卸除,開機看指示燈還會不會跳開,若持續保持開機燈號,
則F.B.T故障可能性偏高.

网友B:
先將水平晶體拆下檢查,看看是不是水平晶體NG了
再試著送電,看看會不會再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R525應該不是主因(會發熱焦成白色,是設計不良,不需理會),
先將負載卸除,開機看指示燈還會不會跳開,若持 ...

沒有經驗與技術怕燒機
請問如何卸除負載??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將水平晶體拆下檢查,看看是不是水平晶體NG了
再試著送電,看看會不會再跳開 ...

我有量FBT兩側的三腳大晶體各腳無導通的情況
我在將水平晶體拆下檢查試著送電看看

网友:
水平晶體拆下,也等於無負載狀態,試試有何反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量FBT兩側的三腳大晶體各腳無導通的情況
我在將水平晶體拆下檢查試著送電看看
謝謝 ...

我猜因該是SW POWER輸出電壓太大保護了,您可以先將電表測試棒接好(量測供給水平電壓)再開機,看看電壓是不是很高,如果電壓很高可以拆下SW POWER旁有一顆黑色的電容量量看,如果沒記錯因該是容量47uf或100uf吧,量量看容量是不是減少了,供您參考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因該是SW POWER輸出電壓太大保護了,您可以先將電表測試棒接好(量測供給水平電壓)再開機,看看電壓是 ...

有量開機時各電源的變化都低於其規格
我是很懷疑保護電源有問題
所以就量控制RELAY的V512(C2120)的B腳電位變化
OFF 0.0 ON 先0.69 RELAY ON==>降到0.62 RELAY OFF
B腳並沒有降到接近0.0 OFF的電位
應該還是ON的狀態只是驅動不足使RELAY OFF
我的想法正確嗎?
如果正確
1.是不是驅動不足(R532,R534阻值變高壓降變高)?
2.還是V512(C2120)有問題?

网友A:
這顆RELAY應該只是消磁線圈用,正常開機後,RELAY還是會跳開,
此型我已換過N顆FBT了,換個看看吧...祝你好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量開機時各電源的變化都低於其規格
我是很懷疑保護電源有問題
所以就量控制RELAY的V512(C2120)的B腳電 ...

您說都低於其規格,請標出電壓供參考,不然很難幫到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RELAY應該只是消磁線圈用,正常開機後,RELAY還是會跳開,
此型我已換過N顆FBT了,換個看看吧...祝你好運!! ...

我看到的主電源的橋式整流器是經由這RELAY ON時接2ohm(5w or 10w)供電
或許我的認知有限無法理解RELAY跳開還會有電
如果需要換FBT划不來就直接報廢算了
無論如何還是謝謝您的關心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說都低於其規格,請標出電壓供參考,不然很難幫到您啦?

開機ON RELAY OFF前最高電壓
+140V(水平C腳) < 80
18V < 16V
12V < 7V
5V < 3V
??(PCB未標但有接到保護電路-供應水平振盪驅動電路) < 12V
請多多幫忙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主電源的橋式整流器是經由這RELAY ON時接2ohm(5w or 10w)供電
或許我的認知有限無法理解RELAY跳 ...

FBT一顆原廠賣400~500元,如果外面找的到的話應該更便宜
我也覺得FBT壞的機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FBT一顆原廠賣400~500元,如果外面找的到的話應該更便宜
我也覺得FBT壞的機率很大 ...

是朋友壞掉送給我修好玩的, 也不是什麼高級的機種(大陸管)
找得到便宜的FBT也不確定修的好, 不太想冒這個險了
過兩天不想玩就把它報廢算了
謝謝各位抽空提供意見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開機ON RELAY OFF前最高電壓
+140V(水平C腳) < 80
18V < 16V

+140V(水平C腳)這樣電壓確定太高了,當然要保護囉,您拆下圖中圈起來那一顆電容量量看,看容量是否減少,或檢查電源板附近的電容,您試試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0V(水平C腳)這樣電壓確定太高了,當然要保護囉,您拆下圖中圈起來那一顆電容量量看,看容量是否減少 ...

前面是PCB上標示的規格+140
後面<80才是測量開機ON的電壓遠低於140
圖中圈起來那一顆電容(16V100u)我有拆下量沒減少
也換新試過沒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面是PCB上標示的規格+140
後面

有把水平晶體拆下再開基測試量看看電壓有沒有正常,才好判斷是水平晶體還是FBT有無故障,謝謝。

网友F:
開機ON RELAY OFF前最高電壓
+140V(水平C腳) < 80
電壓壓降應該是FBT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把水平晶體拆下再開基測試量看看電壓有沒有正常,才好判斷是水平晶體還是FBT有無故障,謝謝。 ...

水平晶體基本量測都OK(D2539 BE41ohm BC, CE單向導通)
所以沒懷疑水平晶體
把水平晶體拆下量測可開機了B+132.7V
FBT腳2=132.7V這樣是否代表FBT OK換水平晶體就好了
還是有其它可能的問題(電容....)
或許換顆水平晶體試看看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開機ON RELAY OFF前最高電壓
+140V(水平C腳) < 80
電壓壓降應該是FBT故障

請看最新回應19#
麻煩提供意見

网友F:
(水平C腳)開機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平C腳)開機多少v

水平C腳+132.7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C腳+132.7

水平晶體焊接上電壓變80V,水平晶體又沒壞,那因該可以很肯定是FBT高壓壞掉了。

网友:
如果
把水平晶體拆下量測可開機是B+132.7V
焊接上水平晶體會壓降變80V.
以經驗應該是FBT故障

楼主:
那不就是中獎了
水平晶體d5239都可以省下來不用試了
雖然沒修成還是謝謝各路高手提供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