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8J USB 裝置無法辨認

楼主(2013-08-21):
ASUS A8J 故障原主棄修,症狀:

1.USB 滑鼠及USB 軟碟機正常使用,所有 USB Port 測過都OK。
2.USB 隨身碟、USB 外接光碟、USB 外接硬碟 連接後,出現"安裝驅動程式",之後出現"USB 裝置無法辨認",所有 USB Port 測過都異常。
3.USB 電壓 4.97V。
4.原 XP 系統改裝 Win7 系統症狀依舊。
5.僅用電池開機,則 USB 滑鼠及軟碟無作用。

看來不是 USB 接點或驅動程式問題,直覺主機板電壓問題,請過位大大指點迷津。

网友:
查一下 USB 到南僑的線路有無斷路或是零件故障,若是有通,那就請你節哀南橋控制USB的功能故障了!!!

只能幹橋了???????

网友:
所有都不能用的話應該是南橋出問題
這台換南橋板子容易變形報廢

网友:
有更新過 BOIS 嗎? 更新看看吧!

网友:
雖然非專業的,在這理學到一些個人覺的南橋+1
另外io因該可以先試試看~看usb有腳通io嗎???

网友:
殺南橋巴!!!

网友:
燒肉磐石牌的通病...
南橋完蛋了....
早期很多燒肉磐石牌的筆電都有這狀況...
一過熱,所有USB就通通都不認識了....
只要沒即早處理燒肉問題,時間一久,南橋就死翹翹嚕....

网友:
可以先量一下時脈產生器的48M看是不是48M的波形異常,如果48M沒問題那就應該是大家一致認為的南橋了

网友:
接電池 使用會出現USB NG  你可以查USB後密的那些黑色貼片電容 在查CPU座鐵片右邊的那幾顆IC 應該會有收穫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指點,此機 BIOS 已經更新,異常依舊,在下不解的是 USB 滑鼠和軟碟都能正常使用,接上外接碟(隨身碟、光碟、硬碟),系統都出現"偵測到新裝置",然後出現"裝置無法辨認"。
原本認為與電壓無關,但改直接使用電池測試,卻連 USB 滑鼠都無法使用,又覺得可能是相關元件的接地電容作怪。
這陣子先找電路圖,有結果再向大家報告,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