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廢棄電腦電源處置
火..

楼主(2013-08-21):
各位先進好

我公司有很多雜牌及所謂的機殼附贈的電源, 隨著年代久遠, 該壞的壞了, 有的是輸出不夠力, 有的是110v插錯220v 爆了
因為功力不好, 公司也沒太多的時間讓我玩維修, 所以想請教各位先進, 您會怎麼處理, 是把所有電源拆解??還是整顆拿去回收場賣??

网友:
既然公司沒有時間讓您玩維修,把電源拆解後的料件也只是丟著!
我想把那些東西拿去賣比較快吧!
至少還有一點收入!

网友:
好的留下來,爛的丟掉。。。。(就怕當時買的就是爛的)
如果自己還有點判斷力的話,挑一些軟柿子吃。。。。

賣也賣不了什麼錢。。。。(因為送回收也是要成本的,除非順路、路過,不然自己做回收也是勞民傷財。。。)

网友A:
我的做法會先將電供分類  用料OK就把他的線拆了  要用在焊上
不OK的就 拆了  或拿去玩了
MOS 二極體 不常見的電阻 NTC 風扇控制子板(如果有) EMI電感  濾波電感 線材 留下來
拆下來的東西都要測試 接個電路 電流要1A
防止有些元件 要壞不壞 電表可是量不太出來的
他的變壓器可以敲開 拿裡面的銅帶 漆包線

网友:
如果是我會送給痞酷站上 需要的人

网友:
送給需要的人,或是交由垃圾車回收。
這種東西,對有需要的人來說是寶,不需要的人就是垃圾。

网友:
建議於本網的其他版PO文(例如:痞酷網\福利社\好康報報),提供給網上有需要的痞酷同好作為研究與學習的資才,資源再利用,亦是功德一件。
拙見供參

网友:
要丟的時候通知一聲...

我需要裡面的變壓器....

楼主:
原先我在猶豫是否把零件拆下來備用, 還是賣回收, 怕的是拆的零件有問題,
自己也不會測試特殊零件, 所以才向各位先進請教意見

至於送給網內先進這個我有想過, 不過要運費, 可能沒人有興趣,
而且公司零件報廢都要有收入, 除非拆解就不用報了, 少量還可以
如果有人要什麼, 我可以拍照, 然後拆解, 但不保證零件是 ok
而且不能把所有的電源給拆了, 而且這些電源的用料真的是陽春的那種, 買機殼附的~~@@
有些是換過電容, 用半年一年又壞了, 有些連換電容都沒用, 可能是供電電流的問題
至於我本人在台南市永康和東區兩個地方

我先算一下有幾顆, 然後看能拆幾個再跟各位有興趣的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會先將電供分類  用料OK就把他的線拆了  要用在焊上
不OK的就 拆了  或拿去玩了
MOS 二極體 不常 ...

請問大大一下, 您這個接電源測試的方式, 我不會哩, 如果是是電晶體, 是不是要看特性表+電錶量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會先將電供分類  用料OK就把他的線拆了  要用在焊上
不OK的就 拆了  或拿去玩了
MOS 二極體 不常 ...

>拆下來的東西都要測試 接個電路 電流要1A
>防止有些元件 要壞不壞 電表可是量不太出來的

這個就是要給它死,以避免它日"擱擱纏"

>他的變壓器可以敲開 拿裡面的銅帶 漆包線

這個是要留起來當你的炸藥引線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一下, 您這個接電源測試的方式, 我不會哩, 如果是是電晶體, 是不是要看特性表+電錶量測?? ...

MOS 電晶體 二極體(橋整也算二極體)  要怎麼測試這我就賣關了
可以想一下 他們的運作原理  跟腳位
MOSFET 的  G極 D極 S極 怎樣控制一個12V燈泡  可以用手
電晶體的  B C E 怎樣控制一個12V燈泡 可以用VR
二極體就    正向 跟 反向  反向接燈泡會亮  就是二極體擊穿了
1A的電流  是針對 功率級元件  一般零件不能這樣子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來的東西都要測試 接個電路 電流要1A
>防止有些元件 要壞不壞 電表可是量不太出來的

這個就n_093|

网友C:
我已前也只會拆風扇跟鋁散熱板,直到最進近修充電器要用到IRF450到零件行1顆95元才驚覺上面有寶,現在連UC3842.UC3843.或TOP226Y都給它拆下備用

网友:
這麼好康...有這麼多PW...
最近DIY小電路才需要用到電線...才知廢棄power的可貴.

裡面的元件拆一拆吧...只要是TO-220封裝的,基本上都很珍貴(需要時,花錢買你就知道他的可貴了.)

PS:不知道TO-220 可以上網google圖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電晶體 二極體(橋整也算二極體)  要怎麼測試這我就賣關了
可以想一下 他們的運作原理  跟腳位
MOSFET ...

大大, 您這樣說明, 我大概知道一個方向了, 找時間自己玩玩看, 謝謝您的教導

楼主:
對啊, 就是這樣, 常常一堆舊零件, 用不到的時候, 嫌佔位, 用到的時候搥心肝,
公司還好, 有地方放, 家裡小, 就沒什麼地方放了, 唉~~~~

另外, 我有四顆power 可以拆解, 這四顆是插錯電源炸掉的,
變壓器:imcrazy
其他小零件有沒有人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 就是這樣, 常常一堆舊零件, 用不到的時候, 嫌佔位, 用到的時候搥心肝,
公司還好, 有地方放, 家裡小, ...

不好意思...
沒注意到被點名了.....

我想讓給其他人好了......因為我在台中啦

插錯電源炸掉.......搞不好只是保險絲以及電容壞掉而已......你可以修修看嘛!!!

只是上電時.........要先躲遠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前也只會拆風扇跟鋁散熱板,直到最進近修充電器要用到IRF450到零件行1顆95元才驚覺上面有寶,現在連UC384 ...

我現在就像一顆廢棄的 Power  ,  景氣好時公司需要人力 , 把你當成寶 !!

現在景氣差人力多餘 ,  就像廢棄的 Power  人渣 , 放著佔地方 !!

恨不得除之後快 !!!

可憐啊 !! ~~

楼主:
今天主管告訴我, mis 可能會增加一個人力, 我說希望是來一個主管, 我平常就是人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主管告訴我, mis 可能會增加一個人力, 我說希望是來一個主管, 我平常就是人渣了 ...

我連丟資源回收都被拒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主管告訴我, mis 可能會增加一個人力, 我說希望是來一個主管, 我平常就是人渣了 ...

"我平常就是人渣了"....

喂!!!....台南囝仔...怎麼可以這麼"漏氣"......

您要把自己當作是"大柱仔"....公司沒有您不行!!!.....

大柱仔~~大柱仔~~~~大柱仔.....

PS : mis是什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平常就是人渣了"....

喂!!!....台南囝仔...怎麼可以這麼"漏氣"......

正確名稱我不太清楚,不過待過的公司都叫他"資訊部",管理伺服器、修電腦、拉網路線、設定員工網路權限...,沒事的時候就躲在機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確名稱我不太清楚,不過待過的公司都叫他"資訊部",管理伺服器、修電腦、拉網路線、設定員工網路權限.. ...

那請問...大概是哪些種類的公司才會有這些部門呢???

网友(2013-09-20):
引用 网友D:
那請問...大概是哪些種類的公司才會有這些部門呢???

基本上有大量用到電腦協助工作,及規模要夠大的公司吧(個人拙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 : mis是什麼???......

mis泛指資訊管理人員,負責管理電腦軟硬體、網路設定、機房維護等,公司有用到伺服機、需要管理員工使用權限等,大都有專職mis人員,這跟公司規模大小無關,若是小型電腦公司則很多是老闆兼mis,因為是電腦本行自己有能力處理,也不怕機密外洩。

有些社區有共同上網也需要mis,我就當過好幾年社區義務網管,後來住戶意見太多太麻煩了,辭掉義務網管之後沒多久共同上網也廢掉了,因為沒有人願意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確名稱我不太清楚,不過待過的公司都叫他"資訊部",管理伺服器、修電腦、拉網路線、設定員工網路權限.. ...

應該正名: 電腦資訊部-電腦IT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請問...大概是哪些種類的公司才會有這些部門呢???

在20年前左右, 通常電腦超過 20台, 有用 ERP 就會配一個像我一樣的閒人
有的公司是自我開發 ERP , 就會要求軟體設計師來兼職, 所以這樣的人在當時或初期無法真正的去解決硬體的問題, 那個時候誰學過硬體??
然後聰明點的會設計公司再找一個像我這樣平常很閒的人進來負責電腦硬體維護, 最後會因為太閒再被要求去當軟體助理工程師再去寫程式
因為當時的老闆也好, 主管也好, 在中小企業會管到電腦的, 通常都是老闆信任的人, 但大多都是不懂電腦的人,通病就是怕花錢, 失去老闆的信任, 因為看不懂當MIS人員提出的需求, 一看到高額費用, 就縮頭了, 所以很多公司的資訊系統都很爛的主因之一, 也是造就台灣資訊業的經濟成長原因之一
再來就是只要是電腦的東西都歸MIS 管, 根本不會管你會不會, 就要你做, 像我公司就明理多了, 只要是有電開頭的, 就是找我, 舉凡電視, 電話, 電動按摩器, 電馬桶都歸我管~~(女同事會拿電動按摩器找我修理, 奇怪怎麼不找她老公修??)

現在因為資訊的深耕, 上述的情形已經減少很多了, 以上純屬個人經驗, 不代表是事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20年前左右, 通常電腦超過 20台, 有用 ERP 就會配一個像我一樣的閒人
有的公司是自我開發 ERP , 就會要 ...

我也想幫你的"女"同事修電動按摩器,可以外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幫你的"女"同事修電動按摩器,可以外包嗎?

你可能只能外包電動腳踏車馬達, c c c

网友F:
如果你是在大台南區,我可以協助清運(會付錢),送至處理廠處理.
有需要再密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能只能外包電動腳踏車馬達, c c c

可以"電動腳踏車+電動按摩器"嗎?(馬達附送)

楼主(2013-10-25):
引用 网友E:
可以"電動腳踏車+電動按摩器"嗎?(馬達附送)

我感覺你現在的笑聲和你大頭貼的動作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是在大台南區,我可以協助清運(會付錢),送至處理廠處理.
有需要再密我... ...

密你了, 請看一下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