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螢幕紅點問題

楼主(2013-08-21):
想請問各位大大!!我的philips 170s這台螢幕!這幾年開機是這樣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308/21/110455cc8ncuov8gv8yyyd.jpg
開機過幾分鐘後看黑色部份會越來越多紅藍點像這樣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308/21/110510019ukyuku2y289wx.jpg
想請問大大這樣是面板的問題嗎?
麻煩各位了!

网友A:
面板老化~該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老化~該換了~

了解!原來是面板問題!之前有人跟我說是裡面一塊晶片要掉了!後面有次拿去修高壓版~他說是面版~想說上網問問到底是怎樣!謝謝大大~

网友A:
我也有一片面板是這樣,下面整個星光點點,4燈大口的面板容易有這種狀況

网友B:
壽終正寢.能用且用繼續.
不爽回收廠換新台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片面板是這樣,下面整個星光點點,4燈大口的面板容易有這種狀況

了解~~還好那台目前是在維修+看電視用!!大大4燈大口是什麼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壽終正寢.能用且用繼續.
不爽回收廠換新台幣.

了解~~謝謝大大!目前就繼續用它維修電腦了~~

网友C:
記得看一下版規喔~~外部連結會造成資料失聯~~

网友A:
4燈大口 = 燈管的連接線是這種的 上下各兩根燈管共4根
17吋  4燈大口友達跟中華的面板  這系列的面板好發老化

4燈小口 = 燈管的連接線是這種,稱為小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看一下版規喔~~外部連結會造成資料失聯~~

了解!小弟會找時間看一下的!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燈大口 = 燈管的連接線是這種的 上下各兩根燈管共4根
17吋  4燈大口友達跟中華的面板  這系列的面板好發 ...

喔喔~原來是這樣!!我這還有台ACER的是小口的~~只是上次有個電容爆~換掉之後正常一陣子後變成開機出現LOGO沒多久就暗了~看後面有還影像再跑!!最後再拆開一次!發現裡面有個纏著黃色塑膠的線圈還是什麼東西的焊錫有點不見了~~還有那個部份的版子都焦了~最後補了些焊錫~又正常了!大大知道那個是怎個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喔~原來是這樣!!我這還有台ACER的是小口的~~只是上次有個電容爆~換掉之後正常一陣子後變成開機出現LOGO ...

黃色那個可能是高壓線圈!印象中有些板子製作時好像是機器自動上錫,上的太薄熱漲冷縮容易造成所謂的空焊,空焊的點有時會造成火花焦黑的狀況,BENQ 的Q7T3和一些其他機種好像都有這種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黃色那個可能是高壓線圈!印象中有些板子製作時好像是機器自動上錫,上的太薄熱漲冷縮容易造成所謂的空焊 ...

原來如此~難怪他背面都焦掉了!!原來空焊就是這個意思~~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