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對講機系統查修及安裝線路說明

楼主(2013-08-21):
對講機系統查修及安裝線路說明     讀卡頭及電梯讀卡器安裝注意事項

第一章
對講機系統查修步驟:大樓門口按鍵對講機如不通或有雜音,除門口對講機故障外,大部分是用戶端對講機故障所引起,排除用戶端因素後即可修復。
大樓對講機系統係由主幹電路及支幹電路組成,由八芯電線傳輸,黃白線為14v dc直流電,黑線為地線,藍線為數位編號傳輸(室內對講機均有4位數編碼,方可確認用戶),紅綠線為通信線路,棕線為控制電鎖。
查修時從大樓總樓層一半開始,判定各項數據後決定向上或向下找詢故障樓層,然後再取2分之一樓層,判定再向上或向下查修。
查修時先確認黑紅線電壓是否為12v~11v,黑綠線電壓是否為11v~10V,如黑綠線電壓掉至0.24v,即代表該樓層有用戶室內對講機故障。
查到樓層故障後,將主幹與支幹線分離,單獨測量各用戶黑紅及黑綠線電壓,原則上正常電壓在0.1v,如果出現0.2v以上,代表故障。
最後將該用戶綠線脫離,對講機系統即可恢復正常。

第二章
用戶端對講機安裝
用戶端對講機分為二類,一是大樓供14v dc(黃白線)電源,一是用戶端自家110v ac 轉14 v dc。
安裝線路為黑線為地線,藍線為數位編號傳輸(室內對講機均有4位數編碼,方可確認用戶),紅綠線為通信線路,棕線為控制電鎖。
室內對講機安裝時,先至電信箱比對線路,原則綠黃為通信,藍棕為電鎖,紅黑為電源。
第三章
讀卡機安裝
標準讀卡機安裝係由12v dc提供讀卡機電源(紅黑線),感應卡作動時,會產生棕線(com),橘線(nc)訊號,送至電鎖前之繼電器模組,再由繼電器提供 24v ac供電鎖開啓電源。

偷吃步方法,直接將提供對講機之24v ac電源給讀卡機(讀卡機內路線路,紅黑線),找到棕線,再接上橘線。(電梯讀卡系統適用)

第四章
讀卡頭安裝注意事項:讀卡頭、控制器、繼電器及電鎖構成一種門禁系統,如線路安裝都正常,電鎖無法正常作動、繼電器供電超過三秒,可能是電源供應器電流過低,一般會有二組電源供應器,一組給讀卡頭及控制器,一組給繼電器及電鎖,安培(電流)須2A,如只有一組須有3A電流。

第五章
電梯讀卡機安裝注意事項
電梯讀卡機安裝除線路正確外,須注意感應卡設定(讀卡機認識感應卡),感應卡設定,須用母卡讓讀卡機確認讀卡機在設定狀態,輸入6600 0000 9999,可含概所有感應卡編號(輸入後約須五分鐘系統設定),輸入2210為進入電梯感應後選擇樓層秒數(10秒).操作讀卡機設定時,要裝設完成固定牆上後為之,因為讀卡機後方有壓力開關,讀卡機脫離牆面後,壓力開關彈離,讀卡機無法操作。所有動作完成後,要將電梯面板控制之 刷卡開關開啟,不然電梯不受管制。

第六章

地下室或停車場對講機是設計與大樓管理室直接通話,故是直接線路,原則上是從地下一樓電信箱直通管理室,查線可至管理室尋線。

网友:
標題可能要改一下,請儘量以符合內容為主.
都沒有半張圖片或電路,這樣真的有效果嗎?

网友:
各廠牌架構不同.
請問這是那個牌子的?

网友:
文章還在補完中嗎?
那或許應該把2F/3F讓出來喔

請注意,可回頭編輯文章的時間並不長,如果還想在原文補資料,可以採用以下方法…
1.把文給版主,由版主幫你更新,請別太多次,畢竟大家的時間不一定好喬
2.重發,舊文請版主刪了

网友:
該不會是練打字把維修手冊重新打字一遍吧...

若是練打字沒話說, 不然OCR轉PDF再上傳分享較OK

网友:
看完後,有些疑問請教~
第一章的最後將該用戶綠線脫離,對講機系統即可恢復正常。
是否該戶就沒對講機用了QQ?
第二章的直接將提供對講機之24v ac電源給讀卡機(讀卡機內路線路,紅黑線),找到棕線,再接上橘線。
是否相當於短路,就算沒卡也能進出QQ?

請指教~

楼主:
原則上是該用戶造成整個系統故障,只有讓該故障對講機脫離,更換新對講機才能讓系統正常。

不是短路,而是利用乾接點,送24v ac給電鎖供電(電鎖是24v ac)

网友:
很好奇是哪間的系統..對講機品牌很多 可請版主告之一下廠牌嗎? 另外電鎖有分斷電開 或送電開 所以接法也不相同 如在加上有做門禁管制系統 誰(對講系統或讀卡機)要去控制門 就又有另外接法嚕^^ 小弟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