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eeker FV2600W 輸入訊號無畫面

楼主(2013-08-21):
這台26吋螢幕用了5年了,快到3年過保時,很爭氣的掛點,馬上打電話請人過來載回去免費維修。
修好後又撐了2年,又掛點,和第一次掛點時一樣。
無訊號時,螢幕會秀上無訊號的字樣。
有訊號時,螢幕無畫面,螢幕多重開機幾次,有機會會正常,但撐不了1小時,又無畫面。(電源燈有亮)

但這台IPS 的面板又很漂亮,不想讓它進資源回收,在Pigoo也混了一點日子,想試著來修看看。
下面是電路板的圖

有用電源量電壓+5V +12V 都正確,+12V 只有在背光板亮的時候才有電壓。

接著是AD 板 (GM5862H-LF 晶片)

試著去量上面三顆電壓調整晶片
VA-APL1117
VB-APL1084
VC-APL1117

省電模式(無畫面)
VA=3.2V
VB=3.2V
VC=1.8V

出現無訊號輸入畫面(有背光)
VA=3.2V
VB=2.5V
VC=1.5V

DVI 訊號輸入(無背光,和上面數值一樣)
VA=3.2V
VB=2.5V
VC=1.5V

感覺是AD 板的問題,但想換這塊AD 板好像找不到。
請問是否是AD 板的問題? 如果確認是 那裡可以找到代用的AD 板?

P.S. 面板是LG LM260WU1 (SL)(A1)

网友:
電源板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燈管NG喔
先試試燈管

楼主:
感謝 v120113及hot10184 的回覆
所以即使電壓正確,還是有可能是電源板故障?
另外燈管會亮,無訊號時會顯示No single,有時也會當在那邊,No Single 就一直在畫面上。

网友A:
http://igorx.irk.ru/datasheet/ziepgg72IuOaldgxZdDz.pdf

GM5862 需要3.3V 與 1.8V

AD版的 VB 及 VC 感覺電壓不正確?? 要檢查看看 是否供電給GM5862 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gorx.irk.ru/datasheet/ziepgg72IuOaldgxZdDz.pdf

GM5862 需要3.3V 與 1.8V

感謝duncan 回覆
我的直覺也是這邊有問題。
尤其是VB 的APL1084,明明是3.3V 的穩壓晶片,在省電模式輸出3.3V 正常,但有訊號時輸入居然是2.5V。

查線是一個頭兩個大n_098| (好像是四層板)。
所以想找AD 板直接換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