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A78GM-S2H螢幕無法顯示問題

楼主(2013-08-21):
板上內建顯示 DV-I HDMI 個別插入 都沒有輸出訊號 不知道是哪沒設置好?
是否有方法可以得知 是板子還是設置問題?
忘了寫出 北橋散熱片很燙 南橋未確認  謝謝~

网友:
DV-I HDMI  先載入 BIOS 預設值~如果不行 可能是版子的問體~
剛看下電路圖~HDMI 跟 DVI 經過一顆 PI3HDMI412FT-BZHE/TQFN42 在來 都是通 北橋的
這片 北橋容易空焊....

楼主:
請問您說的 PI3HDMI412FT-BZHE/TQFN42 是在北橋裡面嗎?

楼主:
P13 HDMI  4 12FT-BZHE Z0819ZG~
ZO還是Z0 看不清楚 位置是在插座正後面~
那DV-I 的無輸出是要找哪個?

楼主:
檢修人員回應是北橋燒掉?

网友:
一般多是先測量主板內建螢幕插座,各點阻抗

你可以找一片有內建顯示卡的主板(不用同型號)
將螢幕插座各點的阻抗良出來~~~比對你故障的主板

一般通常就能找到問題點

楼主:
這板子 如果北橋燒毀 更換要很多錢嗎?
依照這板子功能 網上挑選了幾片不知是否適用?
華擎A785GMH128M  \  GA MA78GM-UD2H  \  GA MA785GM-US2H  \   GA MA78GME-S2H  \  GA MA78GM-S2H ~
ASUS:M4A785-M  \  M3A78-EM  \  M4A78-EM \  M4A785D-M PRO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板子 如果北橋燒毀 更換要很多錢嗎?
依照這板子功能 網上挑選了幾片不知是否適用?
華擎A785GMH128M  \  G ...

做BGA晶片返修最麻煩的就是主機板廠商不想理你,民間高手工夫有高低之分...

晶片有價,手工藝無法衡量...

楼主:
如果網上找板子 該選那片呢?  華擎A785GMH128M  \  GA MA78GM-UD2H  \  GA MA785GM-US2H  \   GA MA78GME-S2H  \  GA MA78GM-S2H ~
ASUS:M4A785-M  \  M3A78-EM  \  M4A78-EM \  M4A785D-M PRO ~

网友A:
北橋燒毀 更換要很多錢嗎~~當然~
那系列的 版子 建議不要買 AM2 系列 時間到 都有類似的 毛病發生~
建議 你要用久 找 新制程 低溫的 北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橋燒毀 更換要很多錢嗎~~當然~
那系列的 版子 建議不要買 AM2 系列 時間到 都有類似的 毛病發生~
建議 你 ...

請問~~算是顯卡門的晶片嗎?

楼主:
我要把原DDR2 還有64X2 5000+ 裝回去 機殼是西華雲雀 ~
建議 你要用久 找 新制程 低溫的 北橋?
請問 例如是?

楼主:
不知道是插座問題 還是那IC 或北橋問題 尋求高手解決?

楼主:
由於沒HDMI 螢幕只能用VGA外接DV-I(這樣不知是否會影響到輸出)?
昨天嘗試加外顯 在BIOS 調Onboard VGA connect 為D-sub/DV-I~
Init Display First為PCI Slot   外顯卡VGA\DV-I 有輸出~
Init Display First為Onboard   內顯DV-I沒反應 HDMI沒得測試~
稍微壓北橋重開機也相同 內顯DV-I沒反應 HDMI沒得測試~
不觸發南北沒發燙 觸發之後 北橋燙~

楼主:
請問 carzy1kimo
如果依照這線路圖 只有這IC 位置在HDMI的正後面
其他接腳 是否是通往北橋的?

楼主:
請問 南北橋用台製跟陸製的 差別在哪? 謝謝~

楼主:
如果是北橋 NG~空焊 那維修中心 為何沒幫我回焊呢?

网友:
換板換北橋自己想吧!

网友:
也來一圖,清楚一點北橋吧!

see

see

楼主:
UMA Frame Buffer Size選擇顯示記憶體大小->
Advanced BIOS Feratures ->Onboard VGA outpup:設為D-Sub/DVI 內建顯示輸出插座 (另一個是D-Sub/HDMI) ~
Init Display First:設為Onchip (另一個是PCI Slot 從PCI顯卡輸出 \ PEG 從PCI Express顯卡輸出) ~
請問 是否有設置錯誤?

楼主(2013-09-20):
若失敗,拆二手料件來試(之前從大陸買新品或良品都有很多怪貨)...
我不太敢買淘寶商品 有問題寄來寄去 光運費就多了 可能還會被課稅金~
解析度與更新率太低信號燈會閃,如你提及15吋解析度或更新率太低,大螢幕應該無此問題...
如果15吋螢幕在1024x768 改在大螢幕上 如果解析度太低 是不會有顯示畫面無輸出問題 那就好~
信號燈會閃?  是大螢幕上嗎?
驅動程式有嘗試下載AMD ATI 的最新驅動 Catalyst  \  HydraVision \  Beta Driver 不知哪個才是 都加進去 DV-I還是沒顯示輸出...我用VGA轉DV-I 的 ~

楼主:
如果內顯DV-I HDMI無輸出 想加入較便宜顯卡 VGA\DV-I\HDMI 都要支援   請問這張顯卡如何?
影馳 GALAXY GeForce 210 1GB DDR3 LP 顯示卡    謝謝~

嘗試加入外顯卡 及切換內顯 在裝置管理員都有顯示出 內顯或外顯 這樣是否可判斷 北橋是否正常?

楼主:
PI3HDMI412FT-BZHE/TQFN42 .
網上寫這IC 是 4-differential channel, 2:1 Mux/DeMux, DV-I/HDMI  Signal Switch with Flow-through Pin Out ~

楼主:
RE: GA:MA78GM-S2H螢幕無法顯示問題

引用 楼主:
檢修人員回應是北橋燒掉?

實際單據是寫 恕無晶片維修~

楼主:
裝置管理員還有顯示 Ati Radeon HD3200 Graphics ~
BIOS切換為外顯 在裝置管理員 也有顯示外顯卡型號~
DVI HDMI 就無輸出  這樣北橋是否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