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象 PMW-300WL 無5VSB

楼主(2013-08-21):
1.之前誤插入220V電源,導致燒毀
2.更換2N60,也是無5VSB
3.又找到壞的元件,如圖更換齊納二極體,此時5VSB只有3.43V.另外一邊有25.4V過高
4.又找到壞的元件,如圖0.75Ω,更換後,這3個元件又掛了
5.請問大大,還有哪裡要查的?

网友:
無5VSB應先從高壓區查找!!

网友:
通常燒掉 2N60  , 你的相關電路都要檢查 !!!

二極體 . 稽納 . 電阻 . 電晶體 (stc4019023) , 光耦 . TL431  ..........

你可以參考站內的文章 !!

网友:
變壓器不妙喔???

网友:
4.又找到壞的元件,如圖0.75Ω,更換後,這3個元件又掛了
這是限流保護用的
那就是過載
過載輸出的部分也要查-----------變壓器也是有可能-----因為你是接到220v

楼主:
1.將變壓器拔除,2N60及其他元件就不會燒毀
2.之前又量到輸出有電壓,變壓器應該沒有壞吧!
3.在同型好的POWER上測試,將變壓器輸出端斷開,想量電壓,結果變壓器發燙(有表面燒焦,不確定是否掛了)
   ,還燒毀2N60,電晶體,電阻,齊納二極體....等,應該是變壓器能量無法釋出造成吧
4.懷疑後端電路異常,如果如圖 ,從A,B,C點斷開與其他電路連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將變壓器拔除,2N60及其他元件就不會燒毀
2.之前又量到輸出有電壓,變壓器應該沒有壞吧!
3.在同型好的POWER ...

因為牽涉到一些回授的電路 !!

光這樣看沒辦法確定是否可行 !!!

不過你可以先把 WT7XXX 那顆 IC 取下 !!!

看一下5VSB 是否能正常 !!!!

可以參考一下這張電路圖

[求助]GV 正嵐300W Power 維修!(內附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