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電器行確認束心)請益冰箱SR-58XF壓縮機不啟動

楼主(2013-08-22):
爬文自己做了檢測
1.機板送電時繼電器有動作(另有外接DC12V驅動確定有導通)
2.CN2端子藍色線是庫內溫度感器2.21K歐母(參考tsao0427前輩文有說要3.96K歐姆)
   黑色線是化霜感溫器2.52K歐母
3.過載保護器(OL)這一個用電表量是斷路(不知是不是這一個問題)。
晚上下班才發現打電話求救電器行又說師傅都下班的。
我苦啊,剛拜拜完冰箱現在滿滿的,真是對不起地球資源。

网友:
不啟動,不妨先看看啟動器有沒有問題。印象中文中所言的3.96K也要有點冷度才有。
如果壓縮機都不動了,這冷度就......

网友:
3.過載保護器(OL)這一個用電表量是斷路(不知是不是這一個問題)。
這不就是答案嗎

這要導通壓縮機才會轉

楼主:
爬文自己做了檢測
1.機板送電時繼電器有動作(另有外接DC12V驅動確定有導通)
2.CN2端子藍色線是庫內溫度感器2.21K歐母(參考tsao0427前輩文有說要3.96K歐姆)
   黑色線是化霜感溫器2.52K歐母
3.過載保護器(OL)這一個用電表量是斷路(不知是不是這一個問題)。
-----------------------------------------------------------------------------------------------------
以下後續狀況
換過載保護器,鉤表量啟動電流18A。壓縮機還是不動。
壓縮機掛了,問了一下換一顆8000元。(沒問有沒保固?)
這台冰箱10年了外觀還很好,要不要換壓縮機真難決定?

网友:
有檢查啟動電容器嗎?

网友:
曾經遇到調溫器故障的,一會通,一會不通~試試看

网友:
除了啟動電容外,PTC啟動器之類的零件有檢查過嗎?
再者,可以量測壓縮機的線圈(3隻腳位)是否開路或短路(0歐姆)~
壓縮機要壞掉不是這麼容易的~你再檢查看看~

是否可以附上電路圖呢?可讓更多高手提供你意見~

楼主:
線路圖

線路圖

謝謝各位前輩指教
說明: 1.換新過負荷繼電器鉤電流有18A,但壓縮機依然不動。
             原繼電器送電鉤電流0A。確認原繼電器掛了
           2.壓縮機線圈阻抗MS 8.4歐姆,MC2.2歐姆,SC6.3歐姆。
              各相對外殼無接地線圈是好的,難道是壓縮機縮心
           3.一顆運轉電容220VAC 14μF電容 量起來12.2μF。

网友A:
這是壓縮機卡住
18a還不會動

有一個方法-----------------------------教你不見得有用-------------------------
反正是壞了死馬當活馬醫---------------------------壓縮機有電情況下用腳踹壓縮機-----要用力
弄壞不要找我-------------------------也不用修了--------換台新冰箱
小心腳不要受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壓縮機卡住
18a還不會動

韓嘛塞出現了,這招果然到處通用。

楼主:
用腳修理我也有想過,但他既然卡住著一定是內部磨損會好也撐不久。
想請問前輩換壓縮機行情大概落在哪一區間。
一般換過大概還可以撐多久?

网友B:
PTC啟動器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啟動器 +1

PTC啟動器如故障應該換新舊過負荷繼電器都不會有電流。
換過新過負荷繼電器有18A的電流。舊的那顆斷路無電流。

网友A:
不建議修
都十年了
如果你是專業的------------------買個幾百塊二手壓縮機-----------剩下就是工錢-----乾燥器冷媒都要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議修
都十年了
如果你是專業的------------------買個幾百塊二手壓縮機-----------剩下就是工錢-----乾 ...

不是專業的只是喜歡動手土炮學習前輩功夫,在下去就交給真正專業的。
修不修就讓掌廚的人決定,負責出錢的退到幕後。
感謝各位前輩教導,從這邊學到一些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專業的只是喜歡動手土炮學習前輩功夫,在下去就交給真正專業的。
修不修就讓掌廚的人決定,負責出錢 ...

有一次當冰箱內溫度不夠冷時壓縮機被微電腦告知要啟動補足冷度。
誰知此時PTC啟動器跑去開小差,竟然落跑不幫忙推動壓縮机啟動。
害得過載保護器(OL)受不了過電流...結果就命喪當場。

所以是PTC啟動器先落跑,過載保護器(OL)才撐死的!
這就是當天我看到的情形....電流大  留

RE: PTC啟動器如故障應該換新舊過負荷繼電器都不會有電流。
舊的過負荷繼電器是因以上原因燒毀!或束心
新的過負荷繼電器是因PTC啟動器不良(未查修換新)而過載 18A(OL)哀(I)大!

网友:
18A電流過大不正常,更換PTC和OL若無效就踢踢看,再無效就換新的吧!

网友C:
最近用腳踹這招常常出現,改天我去客戶家試試看

网友:
用橡膠槌四周敲一敲看看!
橡膠槌一支50元以下!大賣場DIY工具區!
或是百貨商品店都有.
踢到腳受傷的損失就不只50元!
除非你都穿鋼頭安全鞋!

楼主:
昨天下午把冰箱內食物處理安排去處後。(家電中冰箱掛點真是最大麻煩)
昨晚請巷口電器行來看下一步要如何做?
他從電路版,運轉電容,OL,PTC啟動器 換過一輪。(都是舊品)
線圈組抗,電容值,電流量都量過。
也使上大絕招.....未送電時大力搖晃壓縮機(聽見內部有金屬撞擊聲)
根據師傅判斷...束心機率很高。
我有問:馬達束心線圈不是會燒掉,斷路嗎?
他說:有可能壓縮機OL先壞,馬上接著束心了,線圈還是好的。
接著宣佈大修或報廢。
請老婆去店裡選一台換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把冰箱內食物處理安排去處後。(家電中冰箱掛點真是最大麻煩)
昨晚請巷口電器行來看下一步要如何 ...

錯了...此型冰箱..大部分皆毛細管管路阻塞..清洗管路重灌冷媒.8成ok..壓縮機故障也有可能..機率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把冰箱內食物處理安排去處後。(家電中冰箱掛點真是最大麻煩)
昨晚請巷口電器行來看下一步要如何 ...

把壓縮機拆下來,自己玩一玩。萬一沒壞,很多功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腳踹這招常常出現,改天我去客戶家試試看

"腳踹功"只適合在自家使用,不適用客戶面前"發功"~
記得多年有位同事,到客戶家修理電視,因為是時間性畫面不良,所以使用了"拍打功",看毛病會不會出現
未料這位同仁還未進到服務站,客戶已打電話到總公司投訴
理由是:看到電視拼命打,沒壞打到壞...............結果當然要寫報告囉!

网友:
= = 沒跟客人解釋,這是獨門武功,他不懂!
外行人(不懂),待我將此功夫施展在客戶身上,相信他馬上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