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LED TV UA46B7000WM 橫向黑紋的問題

楼主(2013-08-22):
大家好:
小弟最近 2010 年買的 三星 LED TV UA46B7000WM
畫面左半邊
出現了黑色的橫紋
狀況如下圖
想請問各位高手
這大概是那邊出現了問題
維修大概要多少錢了
先謝謝大家了

网友:
代貼照片:
原po已貼上,故刪除......

网友A:
面板 故障  ( TAB脫膠 )造成的   更換面板約  13500 元

网友:
跟這台一樣喔 換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 故障  ( TAB脫膠 )造成的   更換面板約  13500 元

wecan大:TAB脫膠不能再黏上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 故障  ( TAB脫膠 )造成的   更換面板約  13500 元

因為小弟還是新手 不能發短訊給wecan大大
只好回在討論串

wecan大 您好:
小弟的三星 LED TV UA46B7000WM想更換面板
請問您方便 提供 維修方面的資訊嗎?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ecan大:TAB脫膠不能再黏上去嗎?

必須要有專用的熱壓設備,一般維修者不太可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必須要有專用的熱壓設備,一般維修者不太可能有。

可以自己土製一個簡易的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土製一個簡易的嗎? ....

沒那麼簡單,真有那麼容易那LCD設備廠早關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can大:TAB脫膠不能再黏上去嗎?

可以喔 但黏上去 也是壞的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必須要有專用的熱壓設備,一般維修者不太可能有。

幾百萬機器 現在台幣 15萬 就有了喔
可惜要的是 *維修實務喔* 要每個動作*工藝參數*

*工藝參數* 就可以讓人摸很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小弟還是新手 不能發短訊給wecan大大
只好回在討論串

可以喔 您給誰維修 我不管
但諮詢 我可以提供 (這個46吋) 經我手上
有很多(受害者) 面板故障 其原因 (降價省成本,所造成的)
更換便宜物料 造成使用不長久
不知您需要 那方面的問題 請您說明 我回答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幾百萬機器 現在台幣 15萬 就有了喔
可惜要的是 *維修實務喔* 要每個動作*工藝參數*

我前段时间有个索尼46F310A的机器图像左侧颜色异常且有残影,拿到朋友那里给我换了个屏体内COF排线,后机器正常了。。总共费用350人民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有个索尼46F310A的机器图像左侧颜色异常且有残影,拿到朋友那里给我换了个屏体内COF排线,后机 ...

台灣現在也(大部分)使用 您那裏製造的(熱壓機)喔
其實*残影*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更換 COF就一定好喔
其實都是(測量電壓後)才有辦法 確定故障點喔
謝謝您提供維修方向 感恩喔 祝順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台灣現在也(大部分)使用 您那裏製造的(熱壓機)喔
其實*残影*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更換 COF就一定好喔
其實都 ...

热压机哪里制造的我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从广东那边买的。,残影这个问题扭动电视机时就出现了,我把液晶屏分解后,仔细检查COF排线,轻微压下故障就消失了。松掉故障“残影”有出现了,用了个笨的方法处理一下还是不行,没办法就拿到朋友哪里弄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压机哪里制造的我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从广东那边买的。,残影这个问题扭动电视机时就出现了,我把液晶屏 ...

其實(這個問題)有6成  不用熱壓機喔
其法 不公開 因(登徒子)  甚多 請諒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喔 您給誰維修 我不管
但諮詢 我可以提供 (這個46吋) 經我手上
有很多(受害者) 面板故障 其原因 (降 ...

麻煩wecan兄留下聯絡資料給小弟
小弟想把電視送到您那邊維修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煩wecan兄留下聯絡資料給小弟
小弟想把電視送到您那邊維修
謝謝。

已經短訊告知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短訊告知 謝謝您

再附上三張 目前畫面的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上三張 目前畫面的情形

這樣問題
好像 不是面板喔

网友E:
樓主 … 2010的機種,先查一下是否過保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 … 2010的機種,先查一下是否過保 !

三星只有兩年保固.. 所以。過了n_029|

官網說明點我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