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00 ecc reg ram

楼主(2013-08-22):
各位前輩還有人在使用ddr400 ecc reg的記憶體嗎?
我這還有幾條512mb的 1g 2g的也有
有需要的前輩可以留言說一聲喔

网友:
ECC+REG我有需要,因為不想混插的緣故,請問各數量及售價?

楼主:
512mb *9
1g*2
2g*2
售價:捐給論壇
可是要寄到哪裡我還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2mb *9
1g*2
2g*2

等一下短消息聯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一下短消息聯絡。

okok等你的消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ok等你的消息

感謝大師為我們的伺服器加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師為我們的伺服器加持。。。。。

是的!我也希望weston的記憶體能合用,就算有4G能跑的話也應該會很順才對。

网友C:
wish大挑完.如果還有多的話.我能排一下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大挑完.如果還有多的話.我能排一下嗎? ^^

你也是要使用在伺服器嗎?不要說ECC+REG,就算只有ECC或REG,一般電腦也不能用喔!

网友C:
原來還有分喲.我以為ddr400都一樣咧.那~~我就不用了 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還有分喲.我以為ddr400都一樣咧.那~~我就不用了 sorry

伺服器用的記憶體與一般家用電腦用的記憶體不同,無法互換使用,而且相容性講究(會挑),就算同樣是伺服器也不見得適用,另外一般家用電腦用的記憶體時脈大多是相容的,但是伺服器的記憶體時脈大多是被固定的,例如它規定只能插DDR266,那你用DDR333或DDR400是無法使用的。

网友:
我想要版主照片的那一台!!
拍個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