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零件是‧‧‧

楼主(2013-08-22):
這顆零件是xx1117L  ,查資料後都是5v以內的,沒有看到5v以上的,請大大指點資料,謝謝!

网友:
應該是穩壓晶片,可以量中間Pin看他輸出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1117L

感謝,1117l 屬 adj ,不知現在一輸出7.9v,一輸出8.9v,都在選台器旁不知正確電壓如何?選台器一般有5v 9v的,7.9v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1117l 屬 adj ,不知現在一輸出7.9v,一輸出8.9v,都在選台器旁不知正確電壓如何?選台器一般有5v  ...

這個電壓正確
故障點在別處喔
請查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壓正確
故障點在別處喔
請查照

其實知道的資料該查的都查了,也爬文發現先進有提過仍無解,所以只好用“滾筆法,滾到哪查哪”
瞎耗!問題是sony klv-32u300a 待機燈閃兩下,爬文中有提到閃兩下是 5v 9v 故障,但型號不同且板子有5v panel 沒有9v,是有sv4v 6v 15v 30v 這些輸出值是sv4v 6.7v 15.7v 31.5v 應該還正常,但還是無法開機機燈閃兩下,所以應是主板壞了,就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