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T38A 色偏

楼主(2013-08-22):
螢幕有點白屏,色彩只有在液晶(自動調整鈕按下去間,短短幾秒,變成顏色正常)
VGA線換過了,驅動,顯卡也排除了,工廠模式也用過了(之前有自行換過後面的電容)

調整前

EEprom Init後

綠色色差很明顯

請問一樣是高壓板出問題嗎?工廠模式可以調的好嗎
如果不行我在拆開液晶

网友:
之前修理拍下的圖

楼主:
我拆開液晶了,@@電容又爆了,怪怪我上次才換好的說,剛剛去買電容,等換好在試試,謝謝狼大.
狼大可以問一下,色彩偏差or控制是(P+I板)還是(驅動板)?

電容被我都換了日系的了,除了電源那顆,顏色一樣@@就這樣吧!不找了

進入工廠模式調一調,算(完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開液晶了,@@電容又爆了,怪怪我上次才換好的說,剛剛去買電容,等換好在試試,謝謝狼大.
狼大可以問一下,色 ...

PI負責供電/背光/背光亮度調節/音頻放大
AD負責DSUB/DVI信號輸入轉為面板所需數位信號(TTL/LVDS/RSDS),所以影像部分(色彩/增益/控制等)是由AD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