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負離子存在請教

楼主(2013-08-23):
前些時候因需要買一個放在冰箱的水壺,跑去了賣場,看了看尋了又尋,看到一家叫日本太和工坊,外型設計的還不錯,上前一問價格,店員卻帶了台儀器,聲稱他們具有負離子能量,我當下眼睛為之一亮,腦子裡出現了葉教受的影像,我不是說葉教受壞話,聽過他講的大道理,每段都很有說服力及道理,小弟想請教的是負離子的存在是長久性還是短暫性,負離子跟能量這名詞怎麼都讓我覺得是在搞詐騙的手段阿~~~

网友A:
      小弟也有這個水壺,別人送的,但是價格好像不斐。說真的,我還真喝不出來負離子的味道,倒是城市裡的「氯」味道很重,若廣義就著健康來說,我相信若要身體健康,單靠負離子是沒有用的,就算天天住在充滿負離子的房間,喝負離子的水,躺負離子的床,但是吃的東西都是人工加工品、農藥殘留、可樂、泡麵、缺乏纖維質、大魚大肉、抽煙、熬夜、喝酒....身體一樣垮。
      但是店員拿著機器出來,那肯定是推銷,是我的話,倒不如把花在這些東西上面的錢去租一塊小小的菜地,改天挽起袖子自己種菜,自給自足。這才是真的。很多產品如遠紅外線、負離子...等等,眼花撩亂的東西不勝枚舉,我不懷疑產品的功效,但我不會花大錢去買,一方面裡面多少充塞著商業營利與廣告,一方面是光這一環做改善很難在身體上有所改變~這是小弟一點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有這個水壺,別人送的,但是價格好像不斐。說真的,我還真喝不出來負離子的味道,倒是城市裡的 ...

py924大您說的感觸良多~~小弟我相信負離子的存在及對身體有益,但商人把負離子跟產品結合,標稱對人體有益,不知有沒去真正探討負離子的存在時間,負離子一直在產生也一直在消失,怎麼會一直存在在一個固體上呢?這會讓小弟我感覺是在欺騙消費者,還把消費者當笨蛋耍的感覺。

网友B:
日本?太和工坊?
去日本的YAHOO搜尋不到,又是掛羊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太和工坊?
去日本的YAHOO搜尋不到,又是掛羊頭吧...

好像只有台灣的 Panasonic 在銷售耶~
http://www.watershop.com.tw/c9.html

网友A:
內容:
「太和工房」負離子能量健康保溫瓶是採用日本一級高純度不鏽鋼SUS316製成,也是列為醫療器材級不鏽鋼,由於金屬成份特殊,在正常未加工素材時,是完全不吸磁,再經過加工拉身後,由於金屬原子排列受到改變,會產生微弱的吸磁效應,這是屬於正常現象,但並未改變金屬本身成份之安定,故可安心使用(一般市場普遍存在之保溫瓶,皆以SUS201不鏽鋼居多,極少數知名品牌基於成本考量,保溫瓶也僅限於SUS304(18-8)不鏽鋼製成),所以太和工房保溫瓶在品質與材料,外觀與功能之要求上,絕對是業界首創的最高標準。 SUS316(18-10-2)是由18%鉻、10%鎳、2%鉬及鐵組成,鎳含量稍高,因此耐酸蝕的特性比SUS304好,添加鉬也讓它對氯離子的攻擊較具抵抗力,所以市面上常見的高級手錶,多半是SUS316不鏽鋼,缺點是成本較高。
      意思就是:它的不鏽鋼是用 316 做的,抗「氯」攻擊較好(是有多強?抵觸還是消減?到頭來還不是通通喝下肚?)、不會產生「吸磁」效應,吸磁?有差嗎?就像吃飯用湯匙,同樣吃一頓飯,我需要買到「純」不鏽鋼 316的湯匙,這樣飯會比較香嗎?

內文:貼心の負離子能量幸運草保護套(原來負離子是在水杯底座)
多一些設計、多了一些美感及功能,業界首創負離子能量幸運草保護套,採用負離子能量矽膠元素,除了具有防滑、防刮傷的功能,更添具負離子能量的元素;幸運草的圖騰、多元的色彩變化能搭配在不同色系的瓶身底座,拿在手上感受亮麗、典雅、個性與美美の感受。

      意思就是:負離子在底座有什麼用?坐公車時拔下來貼在鼻子上呼吸嗎?這根本事「噱頭」!總括的看下來,除了瓶身的材質選用較好的 S316 剛質,底座用「會產生負離子(是會產生多少?)」的矽膠墊以外,其他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网友:
負離子是不是就是電子(電子帶負電荷)

网友:
負離子是短暫存在的。。。。。。

負離子是好東西,但太多也不見得是好的。。。。

以空氣來說,要看空間大小來決定負離子的數量。太多有害,太少效果不大。。。

不過基本上不用太擔心,應該是貴的與醫療級的可以讓你感覺得到有效。。。

所以一般的、保健的,應該是傷不了身。

网友:
以空氣的負離子來說。

你可以把它的作用想成:1.把細菌電死,就是所謂的殺菌;2.讓塵埃帶上負電往其他地方跑,也就是清靜空氣。

以上是我粗略的了解,不代表一定正確。

(負離子太多也就是殺菌力過強,這也就是為什麼負離子也不能太多的原因。)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負離子產生器,可以用那種簡單的工具測是否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負離子產生器,可以用那種簡單的工具測是否正常呢?

空氣的話,機器打開,鼻子靠近就可以聞到清新的空氣。沒聞到的話,就靠到出風口處,應該就可以聞到了。。。。

有牌子的機器應該都檢驗過,不會說謊的。。。。

有清新的空氣就表示機器有作用,但夠不夠力是另一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負離子產生器,可以用那種簡單的工具測是否正常呢?

我之前在特力屋,在一台號稱有負離子的鹵素燈電暖器前
看到前面有各黑色的小點,手就摸上去
在那瞬間,腦內一陣靈光閃現,這....這就是負離子產生器
所以那種的用手摸上去就知了?

楼主:
draculaxx大,我是拆了一台有負離子循環扇裡的負離子產生器,他產生的頭好像毛,我來試聞看看

conbawa大真的會電阿~~那我還是安份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我是拆了一台有負離子循環扇裡的負離子產生器,他產生的頭好像毛,我來試聞看看

conbawa大真 ...

電風扇的話就聞不到了。。。。不必試了。

要是電風扇可以聞得到負離子,那家家戶戶都會有,醫院也會採用了。。。。

那是沒有什麼效的負離子電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風扇的話就聞不到了。。。。不必試了。

要是電風扇可以聞得到負離子,那家家戶戶都會有,醫院也會採用 ...

draculaxx大您是說這種效果不彰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您是說這種效果不彰嗎?

這個.. 牛家的天花板上裝了六顆, 原則上一顆負責三坪空間大小...
好處是... 關燈打手電筒, 看不到家裡的空氣中有會飄的毛屑..
壞處一... 毛屑因為帶了負電, 會集結到地面/墙面/家俱上...
壞處二... 因為是高壓放電作用, 久了以後, 天花板會有一圈黑黑的..

有沒有用... 牛認為有! 但... 要常常清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您是說這種效果不彰嗎?

我不知道,不過十之八九。

你可以上網查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 牛家的天花板上裝了六顆, 原則上一顆負責三坪空間大小...
好處是... 關燈打手電筒, 看不到家裡 ...

謝謝牛大解釋,剛剛我上電後拿靠近鼻子還真有空氣的感覺n_1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不過十之八九。

你可以上網查相關資料。。。。

他才-3.8kva應該要像牛大多裝幾顆n_15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內容:
「太和工房」負離子能量健康保溫瓶是採用日本一級高純度不鏽鋼SUS316製成,也是列為醫療器材級不鏽 ...

對氯較具抵抗力→這是指不會因氯而生鏽

磁化→這個特性只是被用來當做"高不高級"的區別而已
普遍認為,不被磁鐵吸引的是好東西,但其實是錯的…因為200系列的大量使用

200比300便宜,硬度強度因"氮"而提昇
但耐酸鹼的特性狹,所以比304難以被接受在食器

市上面有"試劑"可以試家中的"高級不鏽鋼"是不是含錳的
另因200鋼種廠商有無良的,含硫、碳量會偏高,都是不好的…

基本上,用304就夠啦~
也不用擔心氯會讓304腐蝕,因為容易溢散在空氣中
洗過後乾燥就沒事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對氯較具抵抗力→這是指不會因氯而生鏽

磁化→這個特性只是被用來當做"高不高級"的區別而已

版大,小弟都是用磁鐵來試試看不鏽鋼會不會吸耶~這樣準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版大,小弟都是用磁鐵來試試看不鏽鋼會不會吸耶~這樣準嗎?

如上面說的,用磁鐵來說很準,但在200系列面前是無效的

200系列在市面上出現越來越多
如果可以弄到少量硫酸的話,就可DIY一下
http://www.j2h.tw/bbs/bbs51/172.html
http://mypaper.pchome.com.tw/juanyi/post/1321147852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上面說的,用磁鐵來說很準,但在200系列面前是無效的

200系列在市面上出現越來越多

謝謝版大,這又讓我增加對不鏽鋼的認知了。原來用磁鐵來測試是不準的。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謝謝版大,這又讓我增加對不鏽鋼的認知了。原來用磁鐵來測試是不準的。謝謝。 ...

可以先從"品牌"和"價格"來判斷
便宜行情價一半,就必需懷疑

懷疑自己是不是冤大頭,也測試下~

用硫酸要注意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先從"品牌"和"價格"來判斷
便宜行情價一半,就必需懷疑

版大,這樣說來,有參雜質的不鏽鋼,會對身體造成負面影響嗎?還使單純荷包上的損失呢?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版大,這樣說來,有參雜質的不鏽鋼,會對身體造成負面影響嗎?還使單純荷包上的損失呢?謝謝。 ...

有待研究(可能幾年後才會有結果吧),目前沒有證據可以顯示有人有害

目前已知"錳中毒",都是"吸入過量",似乎沒有"口攝取過量"而中毒的案例
200 系列的錳,是讓人有"疑慮"的地方
但其中的錳,如何才會被人吃到呢?人吃到的是食器析出來的嗎?
1.高溫,很高的高溫,但沒有正確的資料
2.酸(清潔劑、酸性食材)

另一個缺點,就是生鏽
不耐鹽蝕(好像5xxhr的鹽霧試驗可以清楚的看到生鏽),不耐強酸
但這真的是缺點嗎?因為條件跟"一般生活"比較,極嚴苛
頂多就,不推在海邊易有鹽水噴濺的地方使用

結論:目前都是疑慮

荷包上損失是肯定的n_13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待研究(可能幾年後才會有結果吧),目前沒有證據可以顯示有人有害

目前已知"錳中毒",都是"吸入過量" ...

瞭解了~謝謝版大的詳解。感恩。

网友:
另外要注意高壓放電產生離子也會一起產生"臭氧",臭氧雖有殺菌效果,但濃度太高則會有中毒危險,所以要注意使用